跪求!!!!Honeywell系统HPM电源箱指示灯含义?

楼主(2008-06-10):
跪求!!!!版主说明下Honeywell系统HPM电源箱指示灯含义?代表的硬件故障信息?

网友A:
dc out灭,模件坏或者没有交流输入

Battery 灭,Charge亮,48伏蓄电池处于off或者蓄电池坏掉。如果没有接蓄电池,Battery 和Charge都会正常亮。

Fan/Temp灭,风扇电源模块坏掉或者控制器温度太高

网友A:
AC灯灭,HPM控制器失电

Charging灭,蓄电池充电失败。

网友B:
请问2楼,Fan/Temp闪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风扇转速慢或者电路有部分故障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如果是Battery 和Charge都会灭,,是什么现象?

网友C(2008-07-21):
如果没有安装蓄电池,Battery 和Charge都是灭的,1楼在这一点上说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