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呼叫子程序

楼主(2008-06-10):
大家好:

台达PLC子程序是不是应写在END后面?

在程序扫描过程中,条件成立,呼叫子程序,子程序运行。如果条件不成立,在程序不被扫描,空闲不用。

具体怎样作最好?清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子程序写在fend后面

end 是整个程序结束的标志

运行方式为当条件满足时执行,否则不执行

具体看手册去,子程序介绍很靠前的

网友B:
初始化

设立一个条件,条件成立时,执行子程序。执行完子程序就到END

主程序

主程序执行玩后跳到END处,end前可加一个无用的语句。

子程序

EN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子程序写在fend后面

end 是整个程序结束的标志

运行方式为当条件满足时执行,否则不执行

具体看手册去,子程序介绍很靠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