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10):
如果在程序中有这么一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呢:   SUB  D100  K32768  D100 ,    是不是跟正负数转换有关? D100中最大的数是 32767啊,这条语句是有什么意义?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一个型号的PLC,我记得FX2N用GPP来写的话这条指令好像是写不进去的,因为32768超出范围

网友B:
减法指令,不过,好象是有问题的啊

楼主:
写成16进制的型式,  SUB  D100 H8000 D100,这应该是负数转为正数的一步程序!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如果真的写成H8000了,也只能是当D100为负数的时候才可以转换成正数,若D100为0或0以上时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C:
是不是减指令,前两个数相减再存到第三个数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