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的没人会吗?

楼主(2008-06-10):
CPU为S7-200:

STL为:

LD       I0.7

FOR    VW100,1,4

后面接几个顺序启动程序,每个定时2秒之后换下一个工作

接着奇怪的事情来了,他不仅无限循环也就罢了,他还搞得我循环里面的定时器远远不到2秒就换下一个工作了(定时器正常计时)

更奇怪的是!!!我把INIT还有FINAL的值都设定为4!!

既:FOR   VW100,4,4

他的定时器又可以正常工作,到了2秒之后正常换下一个工作了!!!

—————还有INDX的值应该怎么设定啊!!有正确的实例发个STL给我研究研究啊~~妖正常工作的哦~~~谢谢大侠们啦~~~~

楼主:
沙发自己抢,给自己加电人气,免得没人进来看

    这个问题咱老师都弄不明白,你们来个真正懂的指点小弟一下下啊~~~~

网友A:
猛将兄啊,你们怎么还不来解救我啊~~~~

网友A:
看看就走有毛用啊!!

 真气死人了!!

网友B:
wo我什么也看不到 就是有很多行文字 黑体文字

网友A:
CPU为S7-200:
STL表为:
LD              I0.7
FOR           VW100,1,4
后面接几个顺序启动程序,每个定时2秒之后换下一个工作

接着奇怪的事情来了,他不仅无限循环也就罢了,他还搞得我循环里面的定时器远远不到2秒就换下一个工作了(定时器正常计时)
更奇怪的是!!!我把INIT还有FINAL的值都设定为4!!
既:FOR VW100,4,4
—————还有INDX的值应该怎么设定啊!!有正确的实例发个STL给我研究研究啊~~妖正常工作的

网友A:
改变了INDX值为4后,顺序启动就能按照正常的2秒后转换工作了

怎么解释这种状况?

网友C:
上面的。这个做法就是不循环或者说循环次数为 1 。所以你100ms的计时器会正常。

之前的是因为循环使100ms的定时器多计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