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刘师傅

楼主(2008-06-10):
刘师傅!你好!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交流电是怎么交变的吗?引入你上在说的:接入交流电源后,由于电容不断跟随电源交流电势充放电,一会儿从电源吸取电能,一会儿又把电能还给电源,就这样周期性的和电源交换能量;这怎么来理解呢?比如书上说的一只灯炮串连在一电容里面灯炮也照常发光,就是由于电容不断充电放电的结果,那我就搞不明白了电容是两个极板中间有电介质存在跟本就不够成回路,灯炮怎么就能亮呢?要是够成回路了的话那电容不就是所说的击穿了吗?单相正弦交流电发电机的电流、电动势是在不停的交变的,那它发出的源也是在交变吗?能这样理解吗?就是发出的电源也在交变,相线一下变零线下变相线,谢谢帮我理解一下,不要笑我这么笨的人也有啊,多谢了

网友A:
你还是自己看书去吧,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我会变老的!!!

网友B:
  w我也是六师傅 呵呵   www.electrician.51.com

 你去看书    电容是怎么工作的啊?    起什么作用啊?不行的话把他当个电源用哦 知道么?

网友A:
专心等于开心 专一来自选择 专业来自敬业

网友C:
呵呵,楼主可以先看一下“电工基础”这本书,还可以看一下物理书中的“电学”这一块。

网友D:
你上过专业课吗??????????哎!!!!!!!!!1

楼主:
我也没有上过专业课,上过了我还来用得着问你们这些大师傅们了吗?我只知道虚心向别人学习,不懂就问,不要不懂装懂,

网友E:
活人也会被你气死。

这个原理可不容易解释,你问的可是够深度的。我不可能COPY一本书让你看吧。

网友A:
     “我就搞不明白了电容是两个极板中间有电介质存在跟本就不够成回路”

1、在交流电路中,电源的极性不断改变;

2、处于交流电路的电容器,在交流电改变极性时,不断放电、充电;

3、这种充、放电电流,就认为是通过电容器的交流电流;

4、在直流电路中,由于电容器充、放电只是电路接通瞬间的暂态过程,正常情况下电路没有电流;

5、这样电容器就具有隔直通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