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元件见过吗

楼主(2008-06-10):
请问谁知道这是什么元件?看像是变压器,在网上搜索它的资料没搜索到.另今天我拿个7905的元件,用直流稳压开关电源给它输入10V,7905的1脚接入负极,2脚接入正极,3脚悬空.开电后稳压电源上的直流表显示1A多,并把输入的10V电拉低了,我赶紧关掉电源,用手摸很烫手.我调换下2脚接入负极,1脚接入正极,通电直流表显示0,手摸不烫,用表测2和3脚输出是4.6V。把电压调至13V输出8.1V,怎么不能稳压呢?是不是接错了,怎接?
谁能帮帮我,谢谢!

楼主:
上面那图有半看不到,重新传了幅

网友A:
好像是变压器

网友B:
1 .3才是输出-5V

楼主:
对,1脚为地,2脚负入,3负出

网友C:
变压器,输入2*115V,中间有抽头的两端联接,接220V,任意一组可以接110V。输出2*18V,2*8V。部分为空脚!

网友C:
或接地!估计脚少的那边为电源输入端!

网友D:
分量重不重?,如果比较重(和体积差不多的工频变压器比较下)是工频变压器,如果轻很多,应该是开关电源。

如是工频变压器,可以用表测量出来一次侧和二次侧。

那个L7905是个三端稳压器,输入 -40V~-8V,输出; -5V 1A/max

qq;522650008

楼主:
我知道工控网上高手如云,一定会有结果的,谢谢大家慷慨相助.

楼主:
对:网情删 关于

分量重不重?,如果比较重(和体积差不多的工频变压器比较下)是工频变压器,如果轻很多,应该是开关电源。

内容的回复:较重,我想是工频变压器,另它周围也没什么开关管之类的元件,就是个变压器,几个三端稳压元件和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变压器,输入2*115V,中间有抽头的两端联接,接220V,任意一组可以接110V。输出2*18V,2*8V。部分为空脚!

完全正确

网友E:
是否是脉冲变压器?应当用在变频的器件中。

网友F:
L7905是个三端稳压器

网友G:
中间的图片是三端稳压器,下面那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H:
上海云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批发零售世界知名厂商生产的连接器、电线电缆、IC集成电路,变压器等数千个品种, 产品全部原装
,质量保证并常备大量现货供应。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本着“质量第一、价格合理、交货快捷”的经营理念,长期为国内众多电子设备制造商提供生产急需的元器件。
客户遍布全国各地,产品广泛应用于民用、工业、军事等不同领域。公司与全球各地的元器件分销商和厂家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全球各
地开辟了广泛和稳固的供货渠道; 公司积极拓展货源和营销渠道,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因而得到广大用户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业务发
展迅速。

公司主要代理品牌:Johnson/emerson,API/Delevan, MIDWEST MICROWAVE, CUI,Tyco/AMP,AMP/Tyco,Kycon,AMPHENOL,ITT-CANNON,ITT
CANNON/SURE SEAL,Delco,Alpha,MILL-MAX,NorComp,Kycon,ETA-USA,IDI , Sola , API, ENFIS,Ohmite,Xicon,SCHOTT,Amveco
Magnetics,Switchcraft
其它经销品牌包括:
电线电揽:Delco , Alpha Wire ,3M ,Techflex
Cable Assemblies射频同轴电缆组件(测试线,跳线):Johnson Components MIDWEST MICOWAVE
Connectors(连接器): ITT CANNON,Johnson Components,ITT CANNON/SURE SEAL,Kycon,3M,ALPS,AMP/Tyco,Amphenol,
Aries,AVX/Elco,Bomar,Bulgin,Cambridge Products,Cinch,Circuit Assembly,FCT,HARTING,Harwin,JAE,Kobiconn,Mill-Max
Neutrik,NorComp,Schurter,Sockets,Switchcraft
RESISTORS(电阻):Vishay,Xicon,IRC/TTe,KOASpeer,Ohmite
EMI FILTERS EMI/RFI SUPPRESSION(抗干扰滤波器件):Midwest MICROWAVE,Fair-Rite,FerriShield,Vishay/Dale,Spectrum control Inc/
SCI,Johnson/emerson
RF Connectors(射频连接器):Johnson/emerson,MIDWEST MICROWAVE
IC集成电路:
AD,Agilent,Fairchild,Intersil,IDT,IR,Lattice,Linear,M/A-Com,Maxim,Microchip,Mini-
Circuits,NSC,ON,Philips,ST,TI,Vishay,Xilinx
Power Transformers(电源变压器件):PROFEC/ETAL,C&D Technologies,Hammond Manufacturing,Pulse,Xicon,Staco,Energy
Products,Amseco Magnetics,Stancor,Triad Magnetics
DC-DC Converters(DC/DC转换器):Artesyn Technologies,Astec,Bourns,Cincon,Datel Ericsson,ETA-USA,NetPower
Technologies,Powermate,Siliconix,Tamura,Torex,Vicor
Power Supplies(电源支持):Artesyn,Cincon,Condor,ETA-USA,International Power,Phihong,Phoenix,Sola/Hevi-Duty,Tamura
AC Adapters(AC设配器):Ault,Cincon,Elpac Power Supplies,Phihong,Triad Magnetics,Xicon
Power Filters (电源滤波器): Corcom/Tyco,Electronics,Kobiconn,Qualtek,Schaffner,Schurter,Spectrum control Inc / SCI
等等品牌,客户对上述品牌可以直接查询价格和订购,支持小批量和大批量订购。其他未列出的品牌或者不能在线查询的型号,请联络销售
人员直接报价。

ITT Cannon连接器-主要包括一下系列产品(ITT CONNON,CONNON):
Low Cost / Plastic / Automotive 38999 Type
Sure Seal
APD
CLC
SLC
SLE
Trident MIL-DTL-38999
Series I / KJL
MIL-DTL-38999 Series II / KJ
MIL-DTL-38999 Series III / KJA
D389999
Ruggedized Industrial Circular
Standard-K
5015 Type Rectangular / D-Style
MIL-DTL-5015
CT/Cannon Threaded
VG95234 Type
CB / CA-Bayonet
CA310_B Veam-CIR
DL- Zero Insertion
Force
D-Sub MIL-C-24308
ARINC600 - BKA
Micro-DD Commercial
Space Grade /
Non-Magnetic
26482 Type Microminiature
MIL-C-26482 Series I /
KPT / KPSE
MS311_/ MS312_
MIL-C-26482 Series II /
PV / MS347 Circular Quick Disconnect: MIKQ
Threaded: MIKM
D-Style Commercial: MDSM
MIL-C-83513: MDM
其它产品:
ITT CANNON/SURE SEAL
SURE SEAL各种防水插头,插座

MIDWEST Compoents/Adapters/Cable Assemblies/Connectors
一,MIDWEST MICROWAVE Adapters衰减器
1,MIDWEST MICROWAVE大功率固定型衰减器MIL-A-3933 (QPL) dc-26.5 GHz, 25-1,000 W

符合MIL-A-3933(QPL) 标准
提供多种校验的衰减器套件,包括SMA,Type N,TNC,BNC,SC,HN,SMB,SMC,SSMA衰減器。
具有尺寸小重量轻的特性- Aeroflex / Weinschel 微型衰减器可适用高温环境,并有理想的功率耐受度
一致的相位特性- 随频率变化,相位变化线性度佳
坚固耐用的结构透过特殊设计符合MIL-A-3933的测试需求
高品质的连接头
高稳定性- 具有低温及功率系数
大的衰減范围 – 标准可从0到60dB
具有低,中,高功率的型号、范围可从2到500瓦(平均功率),0.25 到10千瓦(最大功率)
大的频率范围 - 范围可从0到40GHz
可提供更高可靠的模组-像军方或政府,甚至是客户特殊的环境测试需求

2,MIDWEST MICROWAVE分段衰减器,可调衰减器,衰减器校准器
DC-18.0 、12.4 、8.0、 4.0Ghz 0-69dB in 1 dB Steps
DC-18.0 、12.4 、8.0、 4.0Ghz 0-9dB in 1 dB Steps
DC-18.0 、12.4 、8.0、 4.0Ghz 0-60dB in 10 dB Steps
等等多种选性规格

二,MIDWEST MICROWAVE Terminations射频接头
SMA ,3.5mm 26GHz 2W高性能,MIL-D-39030 QPL SMA接头,SMA Medium Power Types,SSMA-SMMA,SMB-SMC,Type N,TNC,TNC Medium,BNC ,SC
Type,HN Type,DC BLOCKS

三,MIDWEST MICROWAVE Couplers 耦合器
MIL-E-5400 and MIL-E-16400
3dB 250M-18.0 Ghz High Performance
N . TNC 耦合器
特殊耦合器:可以接受客户定制

四,MIDWEST MICROWAVE 功率分配器.符合:Mil-E-5400 and Mil-E16400标准
2路 DC-12.4 DC-18.0
3路 Full2.0-18.0 Ghz
2路,3路,8路,12路 500 MHz-18.0 Ghz
等多种选型

五,MIDWEST MICROWAVE 均衡器/等化器
2-8GHz,2-18GHz,6-18GHz VSWR:1.7等多种型号

六,MIDWEST MICROWAVE 移相器
500MHZ to 26.5GHz UP to 360°

七,MIDWEST MICROWAVE 转接头各种组合可选

八,SMA,SMB,MMCX,MCX,BNC,N,F等各种接头 。

九,MIDWEST MICROWAVE 射频同轴电缆组件(测试线,跳线)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来电咨询。

Johnson RF/Microwave Connectors & Cable Assemblies
一、Johnson BNC连接器,转接头 50 Ohm(欧姆),75 Ohm(欧姆),True 75 Ohm
BNC T头连接器(BNC公头转2个BNC母座),BNC座转RCA公连接器,BNC座直通连接器,BNC座连接器,BNC座转F座快插,BNC座转PAL座快插(
BNC座转天线母座快插),BNC座白胶连接器,BNC座弯胶连接器,BNC座转3.5单声道插头,BNC座直胶连接器等射频连接器及音视频插头插座
,音频转接头等等。
F头转F座(90度弯脚) ,F座F ,F座F connector long base,F座F RECEPTACLE PCB R/A,F座Right angle F female PC mount,F座直通
连接器,F座连接器,F座转天线公连接器,F座转天线母连接器,F头连接器,BNC T头连接器(BNC公头转2个BNC母座)等等多种组合转接头

二,Johnson Cable Assemblies射频同轴电缆组件(测试线,跳线)
MCX Straight plug to MCX Straight Plug,MCX Straight plug to MCX Straight Bulkhead Plug,MCX Straight plug to MCX Right
Angle Plug,Right Angle Plug to Right Angle Plug, MCX 75 Ohm Straight plug to MCX Straight Plug,
SMA TO SMA,SMB TO SMB, N TO N,BNC TO BNC ,SMA TO N等等任意组合测试线。

三、Johnson MMCX 50 Ohm(欧姆)连接器,75 Ohm(欧姆)连接器
MMCX直形插头, MMCX 弯形插头 , MMCX PCB座 , MMCX PCB座 ,MMCX PCB弯座 ,MMCX直形插头等多种规格选型

四、Johnson MCX 50 Ohm(欧姆)连接器,75 Ohm(欧姆)连接器
MMCX直形插头 MCX 弯形插头 MCX PCB弯形插座等多种规格选型。

五、Johnson SMA
SMA 直形插头 , SMA弯形插头, SMA直形穿墙式插座 ,SMA四孔法兰插座 ,SMA PCB弯形插座 , SMA PCB直形插座 , SMA二孔法兰插座,
SMB弯形插头 , SMB弯形插座 等多种规格选型

六、Johnson SMB
SMB弯形插头 ,SMB弯形插座 等多种规格选型

七、Johnson SMC 50 Ohm(欧姆)连接器, SMK 50 Ohm(欧姆)连接器等多种规格选型

八、Johnson TNC/N /F/UHF/Mini-UHF Connectors

直形插头 ,四孔直形插座 ,直形插座等多种规格选型 .

九、Johnson配件
Banana Jacks , Banana Plugs , Tip Jacks , Tip Plugs , Miniature Banana Jacks & Plugs等各种JACKS测试头,香蕉插头附件产品等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来电咨询。

上海云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unsa Electronic Co., Ltd.
Website: www.yunsong.com http://yunsa.cn.alibaba.com
Email: sales@yunsong.com
Tel: 021-51086191 Fax: 021-51086112

网友I:
那上面的好像是什么语,总之看起来和英语差不多,初级115V,次级18V、8V

网友J:
究竟是不是变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