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6-10):
请问各位有谁知道西门子440变频器的故障参数R0992是代表什么故障吗?
谢谢了

网友A:
是 没有带电机或者负载太小的意思。一般不影响使用。如过是带负载报可以屏蔽掉

楼主:
我今天问了西门子中国的服务热线

他们说在书上根本就没有这个故障代码啊

而且我在用其他变频器,也是西门子440系列的没有出现这个故障啊,设置的参数也一样啊,也也接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