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各位前辈:

 大家好

    我公司用富士5000G11系列变频器55KW,停机一个月后在开机,只要刚一启动不到半分钟就显示“自整定不良”空载电流只有22-28A不能带负荷,一带负荷就报警,频率在3HZ的时候不报警频率一加到10HZ就报警,断电也试过了,出厂恢复也试了还是不行,请问各位是怎么会事?

    还请问一下我该到那里去下载一套此型号变频器的说明书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www.ctkingdom.com.cn  庆同贸易的网站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

楼主:
这位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了啊

网友B:
检查里面的接触器....

网友C:
出厂恢复后,应从新进行参数设定。可以把加减频率的时间加长,提高变频器过载电流值。

楼主:
请问5楼朋友,能不能把你联系方式留一下

网友D:
4楼说的有道理

5楼说的不管用,它根本就不是自整定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接触器我有,13701089630

网友E:
富士..我搞过..看看你的负载类型......

网友F: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请教一下!

网友G:
不同意4楼说的,如果接触器有问题没有吸合的话,或触点不好,运行频率稍高的话会抱欠压故障,建议把参数重新检查一下,看看电流限幅,电机参数,最高频率限制等设定值,运气不好的话主板可能出了故障.我以前碰到过一台富士时间放长后主板出故障的.

网友D:
故障代码(LED显示):ER7
LCD显示:自整定不良
1,自整定时,(U65=1)(老款为U40=××××)如变频器与电动机连接线开路或连接不良,则保护动作
2,硬件故障:

1)接触器损坏,常见于G9/P9的FMC-2,FMC-3,FMC-4,G11/P11的FC-1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吸合不实。原因为环境恶劣造成接触器线圈损坏或主触点粘连,
2)驱动板故障,控制接触器的继电器损坏,或驱动信号异常
3)主板损坏也有可能,除了腐蚀断线,偶尔见于做自整定的步骤不正确,使存储器损坏

网友H:
你是不是更换过cpu板 。或者驱动板等东西。如果你更换了配件。需要从新学习。如果是现在的版本就把  U62 改为1  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可以给我联系 。 www.bpqpj.com

网友I:
590   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

网友J(2017-10-15):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触器我有,13701089630

蔡工你好我这边有一台富士变频器g11启动驱动偏置电压正常,但是无输出,可以确认模块和主板没有问题,能否指导一下检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