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测距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用非接触地方式测量设备到一个镜面的距离,通常这个距离较小都是mm级的。激光测距仪对镜面测量经常出错或者测得结果不正确。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达到我的要求呢?
如果有现成的测试仪器最好,若不行有什么合适的传感器能达到目的也行。

补充:距离范围在0.5mm——3mm,被测量距离的是两个面,其中一个面向另一个目标平面靠近。过去是在可移动的平面边缘安装测距仪,但是现在目标平面变成了镜面,所以导致无法取得测距结果。

测量精度要求0.2mm,当然越高越好。

不知道怎么办好?哪位有好办法给指点一下呗!

网友A:
被检测物体,必须是金属。电涡流传感器,很多的。检测距离一般有3mm,4mm,5mm,8mm,10mm等规格。精度也可以满足。

你需要买多少只?021-54807896

楼主:
我要测得镜面是非金属的,比如玻璃镜面,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网友B:
视觉传感器也许可以做到。

网友C:
试试超声波看看,精度在0.3mm不知能否满足? 详情可见www.hiison.com

网友D:
装一个光电尺也许可以。

网友A:
那就采用过桥的方式,在玻璃镜面移动架上,安装检测装置。

楼主:
什么是过桥的方式?给我科普一下吧,我有点不明白,谢谢!

网友A:
玻璃镜面试非金属,传感器不能直接测量。你在玻璃镜面的旁边,安装一个金属的面,传感器检测到的距离,能够反映出,镜面距离。就是“过桥”了。

河不能跳过去,就架桥通过。过度的办法就叫过桥了。

楼主:
对:日月剑 关于

玻璃镜面试非金属,传感器不能直接测量。你在玻璃镜面的旁边,安装一个金属的面,传感器检测到的距离,能够反映出,镜面距离。就是“过桥”了。

河不能跳过去,就架桥通过。过度的办法就叫过桥了。

内容的回复:

说得很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