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电加热控制温度能用PID来做吗

楼主(2008-06-10):
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空调箱的送风经过冰水除湿处理后,要把送风温度拉升到一个设定值,比如18摄氏度,请问这个能用PID来做吗?

我自己原本是这样想的:电加热采用恒区间控制,即以设定温度的上下振幅为工作区间来控制加热器的启停,当测量温度低于设定温度的下偏差时开始加热,一直加到测量温度等于设定值的上偏差即停止,直到测量温度低于设定值的下偏差,加热器又开始工作,循环往复完成温度控制.

但是,又觉得这样控制的话波动性和时间延迟性太大,可能不好控制,不知道能不能用PID进行模糊控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控制,请知道的高手赐教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我认为这样可以!

楼主:
谢谢guwencai的回复,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只用PI就足够了,电加热以温度和电流作为闭环的双环,电流做内环,温度作外环,输出电压作为控制量

网友C:
因为温度变化太慢,所以建议用模糊控制!

小俊!

网友:
用PID控制仪表控制应该很精确吧,波动性和时间延迟性大吗?一般我感觉如果是控制燃气的话不太好控制,如果是电应该控制很稳定.

网友D:
你用开/关控制加热,就是二位控制,只能在一个区间内调节温度,

如果想改用PID调节,你需要三只固态继电器,用改变占空比的脉冲式控制,

这就是PID调节温度,再改用高级控制解决滞后问题.

网友D:
至于改变占空比的PID调节器,有现成的模块卖,告诉人家用固态继电器脉冲方式就是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示,太感谢了,给我不少启发

网友E:
可以用多个语言规则控制,即划分多的控制点,对每个控制点进行不同的输出,阁下只用了上下限控制,可以加上上限和下下限或更多,但不知道你的输出是不是只有启动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