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SAAB现场显示器2米以下不显示?

楼主(2008-06-10):
今天,我们使用的SAAB仪表,罐旁显示仪在2米以下不显示液位,但高于2米有显示,由于以前使用过程中实际液位都很高,操作工没注意这样的现象,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1-06-09):
雷达液位计一般都有死区,这就是死区。

网友B:
肯定不是死区问题,就算有死区也不会在底部。建议看一下回波曲线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