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B现场显示仪2米以下不显示?

楼主(2008-06-10):
SAAB现场显示仪2米以下不显示?

楼主:
我们使用的SAAB仪表,现场显示器在2米以下不显示液位,但在2米以上显示,且与实际液位一致.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是用的SAAB的液位计,现在有一个表头坏了,正在烦呢,但是我这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最小有过0.7m,请你再看看,现场的参数和设置中是否一致,直接交流吧,yh200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