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modicon PLC的几个编程软件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好用?

楼主(2008-06-10):
我们单位现在使用的是PL7 pro v4.0,联机的时候老是出现问题,听说modicon PLC还有其他几种编程软件Unity Pro、Concept、Twidosoft等等,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取代吗,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现在这个软件至少4.5了

楼主:
没有4.5的注册码呀,哪位大哥有给小弟一个,不胜感激ztzhust@163.com

网友B:
PL7 PRO 是用在 MICRO和PREMIUM两种PLC上的,UNITY PRO 目前是3.1的,用在M340 ,UNITY QUANTUM ,UNITY PREMIUM三种PLC中。TWIDOSOFT目前是3.5,用在TWIDO PLC中。CONCEPT用在 QUANTUM和MOMENTUM以及COMPACT系列PLC中,其中COMPACT已经停产。不能互换,只有QUANTUM以及PREMIUM的部分CPU可以刷版本在UNITY PRO与CONCEPT或PL7 PRO之间切换使用,但不太好刷。失败过。呵呵

网友C:
太多了!
真烦...........

网友D(2008-11-19):
请教   网上下载的PL7   V4.5   没有ID号  哪位高手请帮忙找个ID号

网友E(2009-05-21):
没有4.5的注册码呀,哪位大哥有给小弟一个,不胜感激

zhoushhs198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