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式安全栅

楼主(2008-06-10):
应用概述

工业现场一般需要采用两线制传输方式的配电器,既要为诸如压力变送器等一次仪表提供24V 配电电源,同时又要对输入的电流信号进行采集、放大、运算、和进行抗干扰处理后,再输出隔离的电流和电压信号,供后面的二次仪表或其它仪表使用。

但一些特殊的工业现场不但需要两线制传输,既提供配电电源又有信号隔离功能,同时还需要具有安全火花型防爆的性能,可靠地防止电源高压与信号之间的混触,利用电流、电压双重化限制回路,把进入危险场所的能量限制在安全定额以下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配电器—安全栅。

隔离式安全栅,基本有检测端安全栅和操作端安全栅两种类型。检测端安全栅与两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操作端安全栅与电气转换器或电气阀门配套使用。也有信号输入等类型隔离式安全栅。

由于隔离式安全栅采用了限压、限流、隔离等措施,不仅能防止危险能量从本安端子进入危险现场,提高系统的本安防爆性能,而且还增加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工作原理

24VDC 电源经DC-AC-DC变换后,输出模块电路所需要的多种电压。

检测端隔离式安全栅的原理是:模块电路将通过本安能量限制电路输入的电流或电压信号转变为0.2-1VDC后,送入模块内进行采集、放大、运算和进行抗干扰处理后,再经变压器调制成输出隔离的电流和电压信号,供后面的二次仪表或其它仪表使用。模块还需输出一个隔离的18.5∽28.5VDC电压,通过本安能量限制电路做为供给两线制变送器的工作电压。本安能量限制电路能限制大电流或高电压的危险信号窜入危险现场。

操作端隔离式安全栅的原理是:将调节器或操作器输出的4-20mA DC信号隔离后再输出4-20mA DC 的信号,通过本安能量限制电路供给电气转换器或现场的电气阀门定位器使用。

本安能量限制电路能限制大电流或高电压的危险信号窜入危险现场。

楼主:
部分型号:
安全栅:
隔离式安全栅:
KFD2-STC4-EX2
KFD2-STV4-EX2-1
KFD2-STC4-EX2-Y72195
KFD2-STC3-EX1
KFD2-STV3-EX1-1
KFD2-STV3-EX1-2
KFD2-STC3-EX1-86C
KFD2-STC4-EX1
KFD2-STC4-EX1-1
KFD2-STC4-EX1-2
KFD2-STC4-EX1-Y112669
KFD2-STC4-EX1.20
KFD2-STV4-EX1.20-1
KFD2-STV4-EX1.20-2
KFD2-STC4-EX1.20-Y72211
KFD2-CR-EX1.30200
KFD2-VR-EX1.18
KFD2-SCD2-EX2.LK
KFD2-SCD2-EX1.LK
KFD2-SCD-EX1.LK
KFD2-CD2-EX2
KFD2-CD2-EX1
KFD2-CD-EX1.32
KFD2-CD-EX1.32-3
KFD2-CD-EX1.32-8
KFD2-VR-EX1.50m
KFD2-VR-EX1.500m
KFD2-RR-EX1
KFD2-UT-EX1
KFD2-UT-EX1-1
KFD2-PT2-EX1-5
KFD2-PT2-EX1-3
KFD2-ST2-EX1.LB
KFD2-UFC-EX1.D
KFD2-VR-EX1.18
KFD2-VR4-EX1.26
KFD2-SR2-EX2.W
KFD2-SR2-EX1.W
KFD2-SR2-EX1.W.LB
KFD2-SR2-EX2.2S
KFD2-ST2-EX2
KFD2-SOT2-EX2
KFD2-DU-EX1.D
KFD2-SRA-EX4
KFD2-SR-EX1.4S.LK
KFD2-SH-EX1
KFD2-SH-EX1.T.OP
KFD2-SL2-EX2
KFD2-SL2-EX2.B
KFD2-SL2-EX1
KFD2-SL2-EX1.LK
KFD2-SL2-EX1.B
KFD2-VD-EX1.1560
KFD2-VM-EX1.35
KFD0-SCS-EX1.55
KFD0-CC-EX1
KFD0-CS-EX1.51P
KFD0-CS-EX2.51P
KFD0-TR-EX1
KFD0-RC-EX1
KFD2-SD-EX1.48-90A
KFD2-GU-EX1
KFD2-GU-1
KFD2-CRG-EX1.D
KFD2-CRG-1.D
KFU8-CRG-EX1.D
KFU8-CRG-1.D
KFD2-GS-1.2W
KFD2-GUT-EX1.D
KFD2-GUT-1.D
KFU8-GUT-EX1.D
KFU8-GUT-1.D
KFD2-DWB-EX1.D
KFA6-DWB-EX1.D
KFD2-STC4-2
KFD2-STC4-1
KFD2-STC4-1.20
KFD2-CR-1.300
KFD2-CR4-1.20
KFD0-CS-1.50
KFD0-CS-2.50
KFD0-CC-1
KFD0-VC-1.10
KFD2-CD-1.32
KFD2-CD-1.32-2
KFD2-CD-1.32-8
KFD2-UT-1
KFD2-UT-1-1
KFD2-YT-1-1
KFD0-TR-1
KFD0-VC-1.50m
KFD0-RO-EX2
PR-03
PR-05 电源轨道
UPR-03
UPR-05 电源轨道
VE-PR
UPR2-03
KFD2-EB2 电源模块
KFD3-EB-D2A.B 电源模块
KFD2-EB.R4A.B-Y44151 电源模块
KFD2-EB.D4A.B-Y111088
齐纳式安全栅
Z710
Z715
Z715.F
Z728
Z728.F
Z728.H
Z728.H.F
Z787
Z787.F
Z787.H.F
Z788.R
Z896
Z960
Z960.F
Z954
Z966
Z966.F
Z966.H
Z964
FF配电系统,防爆
MB-FB-1R 网段母板
MB-FB-4
MB-FB-2R
MB-FB-4R
MB-FB-4.YO
MB-FB-4R.YO
HD2-FBCL-1.500 非隔离配电模块
HD2-FBPS-1.500
HD2-FBPS-1.23.500
HD2-DN-B 基本型诊断模块
KLD2-STR-1.24.400.IEC FF 隔离配电器
KLD2-PC-1.1.IEC FF电源调节器
机箱
F200-FB-EX4
F600-FB-EX4
R00-FB-EX4
KMD0-FT-EX
F*-FT-I
F*-FT-D
浪涌保护器
DP-LBF
DP-LBF-I
F*-LBF-I
F*-LBF-D
PR-05
避雷栅 浪涌保护器
K-LB-1.30G
K-LB-2.30G
K-LB-1.6G
K-LB-2.6G
K-LB-1.30
K-LB-2.30
K-LB-1.6
K-LB-2.6
FN-LB-I
FP-LB-I
FS-LB-I
DP-LBF-1.34
BCT MOD ME 5
BCT MOD MD HF 5
DB-LB
DP-LBF-I1.34
DB-LB-I
DCO RK MD48
BVT AD 24
P-LB-1.A.13
P-LB-1.B.12
P-LB-1.C.123
P-LB-1.D.1234
P-LB-1.F.1236
P-LB-2.A.1346
P-LB-2.B.1245
P-LB-2.D.123456

HUBNER编码器:

OG 3, OG 6, OG 60, HOG 60, KOG 60, OG 71, HOG 71, AHE 7 / AFE 7, HOG 75 , OG 8 / HOG 8, OG 9, OG 90, HOG 9 / HOG
9G, FOG 9, POG 9 / POG 9G, POG 90, HOG 10 / HOG 10G, HOG 11 / HOG 11G, HOG 100, POG 10 / POG 10G, POG 11 / POG
11G, HOG 12 , HOG 131, EGZ 14 / AG 14 , HOG 161, HOG 16 , HG 16 / HG 18 / HG 22, HOG 22 / HOG 220, MHG 400,
LowHarmonics?Sinewave Tachos and their Key Data
OGS 60, HOGS 60, KOGS 60, EGS 60 ... A, OGS 71 / HOGS 71, HOGS 75, HOGS 80 / HOGS 120 / HOGS 140, EGS 14 /
AGS 14, HOGS 15,
Absolute encoders (Absolute-Tachos)
AMG 75 , AMG 81 / P / S / SS / PS, AMG 10, AMG 11 / P / S, HMG 11 / P / S, HMG 161 / P / S,
Analog-Tachos (DC-Tachos, Tachogenerators)
GT 3 , GT 5, GTL 5, GT 7, GTF 7 , GT 9, GTB 9, GTR 9, GT 16, TDP 0,03, TDP 0,09 , TDP 0,2 LT, TDP 0,2 LS , GMP 1,0, TDP 13,
TDPZ 0,09, TDPZ 0,2 , GMPZ 1,0, TDPZ 13,
Combinations
OG 60 + GT 5 , FOG 9 + GT 7, POG 9 + FSL / POG 9 + ESL, HOG 10 + FSL / HOG 10 + ESL, POG 10 + FSL / POG 10 + ESL,
TDP 0,2 + OG 60, TDP 0,2 / TDPZ 0,2 + OG 9, TDP 0,09 + FSL, TDP 0,2 + FSL, TDP 0,2 + ESL, TDPZ 0,2 + FSL / ESL , HOG 22
+ HTA 11 + ES 100,
Speed Switches
FS 90 (FSL), ES 90 (ESL), ES 93 with 3 switching speeds, DS 93 with 3 adjustable switching speeds, ES 90 / ES 93 + FSL,, EEx
OG 9, EEx HOG 161, EEx ME 12, TG 74d,

AC Tacho T701 DG A4 Bore:15H7 IP66 30V_/1000 1/min I-Nr.:L100-72001-01~Hubner~
APY 50 LONGLIFE DC ANALOG TACHO B10, shaft : 7,92豿20mm Uo=50V/1000 min
COUPLING K35 D1=?0H7 ( WITHOUT KEY ) D2=?1H7 ( WITH KEY ) I-NR.:ET.90.22850-06L BTN-Nr.:85030099~Huebner~
COUPLING MODEL K35
EEX OG 9 DN 1024 I MARKING: "II 2 Eex de IIC T6" T跞 02 ATEX 1922X Logic-Level: HTL; UB= +9?30V
EEx OG 9 DN 360 I I-Nr.:73775-EEXOG9 PTB Nr.Ex-97.D.1044
FG 4 K-1200G-90G-NG Machinen No. G384047 Komm Nr.07-28764~Hubner~
FGH 4K-1200G-90G-NG/20P + FSE 102
FOG 6 DN 500 CI, HTL 6mm Shaft Cable 1M I-Nr.:73011B-FOG6
FS90 B10, 11k6 x 30 Switching Speed 2000min-1, IP:55 6A/230VAC, 1A/125VDC I-Nr.: 75050A-01-FS90
GMP 1,0 LS-4 SER NO.:L1064330 I-Nr.:L066-52200-04 BTN.Nr.:85013190
GMP 1,0 S4 ACCORDING TO SER NO:936749 I-Nr.:L066-52200-04 BTN-Nr.:85013190~Huebner~
GMP 1,0LT-10 B5/B14 Shaft:12k6x20/BS 10k6x15 IP55 I-Nr.:52275B1-GMP1,0 BTN-Nr.:85013190 40V/1000 1/min
GMP 1,0LT-4 B5 shaft;12k6x20 IP55 Uo = 100 V/1000 1/min I-Nr.:

POG 10 D 1024 1439410,OG 9 D 1000 I 1266118 1023968,POG 9 DN 1024 HOG 10 D 1024 I 1306864,POG 9 DN 1024 I + FSL 1431332,POG 9 D 500 1472831, HOG 10 D 1024 I 1590916 1306893 1277087 1321374 1306828 1306857 1277084,TDP 0.2LT-4 + OG 9 D 300 I 1051711,GT 7.08L/420 1315786,POG 9 D 600,POG 10 DN 2048 I 1659636,EEx OG 9 DN 2048 I 1659634,HOG 10 G D 1024/D 1024 1382485,FOG 9 DN 1000 + GT 7.08L/420,TDP 0.2LT-4 1134796,POG 9 D 1024 1154076,HOG 9 D 500 1602905,POG 10 DN 1024 I,POG 9 D 250 1186043,HOG 9 DN 1250I 1526177,HOG 9 G DN 1250 I/DN 1250 I 1526175, OG 9 DN 1024 TTL 1188355,HOG 75 DN 1024 CI 1537658,AMG 10 S 512 R,HOG 60 DN 1024 R,OG 9 DN 1024 R,OG 90 DN 10000 R,AG 14 DN 2048 TTL 1416017,GT 7.16L/460 1133568,TDP 0.2LT-4 + POG 10 D 10 + FSL 1086426+434

奥地利KRAUS&NAIMER公司,K&N

一,C,CA,,CAD,CH,系列开关10A-315A,L开关350-2400A.C开关为一般应用而设计,建议用于仪表,隔离器和马达控制;L开关为通,断负载而设计的 ,通常用于阻性负载或低感性负载。型号:CA4,CA4-1,CA10,CA11,CA20,CA25,CAD11,CAD12,CA10B,CA11B,CA20B,CA25B,C26,C32,C42,C43,C80,C125,L350,L351,L630,L631,L1000,L1001,L1250,L1251,C315,C316,L400,L600,L800,L1200,L1600,L2000.

二,A和AD系列开关6A-40A.A开关每层有4对触点,这些开关有各种不同的功能,且只需很短的安装深度,可达36个开关位置,每个开关柱12层有48对触点。型号:AD11,AD12,A11,A14,A11C,A14C,A30.

三,主开关和急停开关25A-1250A;维修开关25A-250A;隔离开关25A-315A;型号:KG10,KG10A,KG10B,KH16,KH16B,KG20,KG20A,KG20B,KH20,KH20B,KG32,KG32A,KG32B,KH32,KG41,KG41B,KH40,KG64,KG64B,KH63,KG80,KG80C,KH80,KG100,KG100C,KG125,KG160,KG210,KG250,KG315,C316.

四,CG开关10A-25A.CG开关紧凑小巧,适用于控制及仪表应用,CG系列开关的接点依照VDE0106,第100部分的标准,设计成“护指”,接点容易接线及取出,CG4开关的触点均为镀金,故特别适合电子线路以及有化学腐蚀性的环境中。型号:CG4,CG4-1,CG6,CG7,CG8,CG9,CG10,CG11,CG12,CG16,CH10B,CH16B,CHR10B,CHR16B.

五,D系列开关,至25A.D系列开关具有独特的抗腐蚀触点,并可再30mV的低压情况下使用,常用于校准和半导体电路,也用于控制继电器和接触器。型号:DH10,DH11,DH12,DHR10,DHR11,DHR12,DK10,DK11,DK12,DKR10,DKR11,DKR12,DH10B,DH11B,DH12B,DHR10B,DHR11B,DHR12B.

六,KG开关25A-250A,K开关63A-3000A.KG系列开关和K系列均是很好的断路器,他们具有完美的通断性能,尤其适用作器械工具,分布系统及开关柜的隔离开关和安全开关。KG“通/断”型开关具有独特的大接点绝缘距离,且易于接线。“通/断”开关最多可至8极,而双掷开关最高可至3极。型号:KG10,KG20,KG32,KG41,KG64,KG80,KG100,KG126,KG127,KG161,KG162,KG251,KG316,KF401,KF631,KF801,KF1251.

七,X系列开关63A-630A.X开关通常用于负载,抽头及强电开关,其每层有6对触点,这种紧密结构使其长度极小,安装方便。型号:X63,X160,X100,X200,X400.

八,密封盒和附件。有大量的附件供选用:门互锁,推—拉几个,钥匙和挂锁机制,控制和指示机构,交流马达驱动等,以及大量塑料的或金属的密封盒。

主开关和急停开关25A-250A
维修开关25A-250A
按IEG947-3,IEC204,VDE0113
隔离开关25A -315A
按IEC947-3,VDE0660标准
C-,CA-,CAD-,CH- 开关10A-315A,L开关350A-2400A
C开关为一般应用而设计,建议用于仪表,隔离器,双掷和马达控制
L开关为通,断负载而设计的,通常用于阻性负载或低感性负载
密封盒和附件
有大量的附件供选用:门互锁,推-拉机构,钥匙和挂锁机构,控制和指示机构,交流马达驱动等,以及大量塑料的或金属的密封盒
A-和AD- 开关6A-40A
A开关每层有4对触点,这些开关有各种不同的功能,且只须很短的安装深度,可达36个开关位置,每个开关柱12层有48对触点。
CG- 开关10A-35A
紧密小巧的CG-开关适用于控制及仪表应用,CG-开关的接点依照VDE0106,第100部分的标准,设计成“护指”,接点容易接线及取出。CG4开关的触点均镀金,故特别适合电子线路以及有化学腐蚀性的环境使用。
D-开关至25A
D-开关具有独特的抗腐蚀触点,并可在30mV低压情况下使用,这种带保护性的密封触点可由把手转动操作,D-开关常用于校准和半导体电路,也用于控制继电器和接触器。
X-开关至63A-630A
X-开关常用于负载,抽头及强电开关,其每层有6对触点,这种紧密结构使其长度极小,安装方便。
KG-开关24A-250A和K-开关63A-3000A
KG-开关和K-开关均是很好的断路器,他们具有完美的通断功能,尤其适用作机械工具,分布系统及开关柜的隔离开关和安全开关。KG“通/断”型开关具独特的大接点绝缘距离,且易于接线。“通/断”开关最多可至8极,而双掷开关最高可至3极。
接触器16A-125A和马达启动器4KW-55KW
包括控制继电器,马达接触器。二极和四极输出接触器,热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
接触器140A-500A和热过载继电器50A-610A
包括三极输出接触器和相应的热过载继电器,用于马达,变压器和电容器。
P-系列,按钮及指示器
全系列的按钮和指示器包括三种基本颜色黑,灰和金属色,圆或方形,触点座和附件可快速耦合至本体上,常开和常闭触点特别适合于电子的应用。

CA20 A291-600E/S0V840D
CG4 A233-600FS2
CH10 A200-600E
CH10 A220-600E
CH10 A200FT2/V750D
KG160 T203/04E
KG160 T203/09VE
A14 A476-600E/S1V840A
CG4 SGH051-FS2 S00 V750D
CG4 SGH052-FS2 S00 V750D
CA20X A202/220E
K2H053/C
K2H052/C
CA10 A117-F51289
CA10 A220-F51289
CA10 A731-F51289
CA10 A214-F51289
CA10 A178-F51289
CA4 PC6382-3E
CA10 A230-600E
CA10 A290-600FS2S00V750D/EFO
CA10 231-600E
C26 SG4746/D120E
CH10 A210-600-FT2
CH10 A220-600-FT2
CH10 A230-A600-FT2
CH10 A231-A600-FT2
CH10 A232-A600-FT2
CH10 A233-A600-FT2
CH10 A8188-500-FT2+G211
CH10 A214-A600-FT2+G211
CH10 A200-500-FT2V750D3
C125 T203/08E
C125 T203/08E
C125 C117750SF98454/004DES 380V/160A
X63 A242 F26851/004DES 4档500V/63A (X63 A242-600E)
KG32B T303-VE24 (T203/8G20002VE)
KG160 T203/SGZ0002VE
DH11B PC6020-1E
DH11B PC4800-2E
DH11B PC3263-2E
DH11B PC3379-3E/SOM470
C32 A202*ER/S1 M275-CA10 A341-000*E
CA10 PC3034-3 E24
CA10 PC6328-2 E24
CA10 PC8386-1 E24
CA10 PC8413-3 E24
CH10 A220-614E22
CH10 A214-609EF
CH10 D-636*01EF
CH10 D-636*02EF
CH10 D-630*01E22
KG315 T203/05 E24 3P/315A
CG4 A233-600F32
KG64B T203-01E
CH10 A223-600E
KG125 T103/D-A003E
KG64B T206/SGY006E
KG41 T303/D-A094PFD4
CA10 PC8475-2E24
CA10 PC6306-4E24
CA10B D-Y665K02 FT4941/001 DES
CG8 A220-600*FT2 V750D/3J
CG8 A221-600*FT2-S0 F990D/A10-E1L
CH10 A025-600E
CA10 D-E757*01KD1
DH11B A211-623E
DH11B A201-600E
DH11B A791-600E-V760/A
DH11B A221-600E-V760/A
DH11B A201-600E-V760/A
KG41B T303/SG2001VE
KG41B T307/SGY001VE
KG20A T203/04E
KG20A T103/04FT2
CH10 D-58W5*01EF
CG8 A220-600*FT2-VS0 V750D
KG250 T203/05E
CA10B D-Y567*01E
CG8 A023-600E
CH16 D-908W*KN2
CH16 A214-600KN2
CA10 A210-600E
CA20 A210-600E
CH10B A214-600E
KG100CT206/PKSH013*KS2V
CA10A251-600EF
转换开关报价单
CA20 A291-600E/S0V840D
CG4 A233-600FS2
CH10 A200-600E
CH10 A220-600E
CH10 A200FT2/V750D
KG160 T203/04E
KG160 T203/09VE
A14 A476-600E/S1V840A
CG4 SGH051-FS2 S00 V750D
CG4 SGH052-FS2 S00 V750D
CA20X A202/220E
K2H053/C
K2H052/C
CA10 A117-F51289
CA10 A220-F51289
CA10 A731-F51289
CA10 A214-F51289
CA10 A178-F51289
CA4 PC6382-3E
CA10 A230-600E
CA10 A290-600FS2S00V750D/EFO
CA10 231-600E
C26 SG4746/D120E
CH10 A210-600-FT2
CH10 A220-600-FT2
CH10 A230-A600-FT2
CH10 A231-A600-FT2
CH10 A232-A600-FT2
CH10 A233-A600-FT2
CH10 A8188-500-FT2+G211
CH10 A214-A600-FT2+G211
CH10 A200-500-FT2V750D3
C125 T203/08E
C125 T203/08E
C125 C117750SF98454/004DES 380V/160A
X63 A242 F26851/004DES 4档500V/63A (X63 A242-600E)
KG32B T303-VE24 (T203/8G20002VE)
KG160 T203/SGZ0002VE
DH11B PC6020-1E
DH11B PC4800-2E
DH11B PC3263-2E
DH11B PC3379-3E/SOM470
C32 A202*ER/S1 M275-CA10 A341-000*E
CA10 PC3034-3 E24
CA10 PC6328-2 E24
CA10 PC8386-1 E24
CA10 PC8413-3 E24
CH10 A220-614E22
CH10 A214-609EF
CH10 D-636*01EF
CH10 D-636*02EF
CH10 D-630*01E22
KG315 T203/05 E24 3P/315A
CG4 A233-600F32
KG64B T203-01E
CH10 A223-600E
KG125 T103/D-A003E
KG64B T206/SGY006E
KG41 T303/D-A094PFD4
CA10 PC8475-2E24
CA10 PC6306-4E24
CA10B D-Y665K02 FT4941/001 DES
CG8 A220-600*FT2 V750D/3J
CG8 A221-600*FT2-S0 F990D/A10-E1L
CH10 A025-600E
CA10 D-E757*01KD1
DH11B A211-623E
DH11B A201-600E
DH11B A791-600E-V760/A
DH11B A221-600E-V760/A
DH11B A201-600E-V760/A
KG41B T303/SG2001VE
KG41B T307/SGY001VE
KG20A T203/04E
KG20A T103/04FT2
CH10 D-58W5*01EF
CG8 A220-600*FT2-VS0 V750D
KG250 T203/05E
CA10B D-Y567*01E
CG8 A023-600E
CH16 D-908W*KN2
CH16 A214-600KN2
CA10 A210-600E
CA20 A210-600E
CH10B A214-600E
KG100CT206/PKSH013*KS2V
CA10A251-600EF
KG10T208/PKSH013*KS2V
CG4A233-6OOFS2
SOOF719
CA10 A058-600E
CA20 A004-623E
CH11 A542-600E
CG8 -A24-600EG
CG8 A-8500EG
CG8 A211 FT2-V/G221
CG8 A178FT2-V/G221
CG8 A004-620FT2-V/G221
CG8 A291 EG
A11 WA0696*EF
CG8 A214-600EGAF*8-GN19
CG8A8500-600EGAAW85
C316 T303/D-A012E
CH10 A004-600E
AD11 S-6832EL1
KG41K300VEK1M160/3*2/K1M510A/2AA-B
C32A202*ER M275CA10A341-000*E
CG8 A004-624FT2
CG8 A210-608E
AD11D-W386*01
CH10 S-0518E
CG8 A004-624FT2
CG8 A210-608E
KG41 K300VE (K1 M160/3*2 K1 M510A/2AA-B)
CG8 A730 F309301/003 DES
CG8 A200 F27537/101 DES
CG8 A210 F25358/017 DES
CG8 D-9HS1*FT2
CG8 A220 F1082/005 DES
CG8 A231 F84559/027 DES
CG8 A290 F82587/001 DES
CG8 A210 F82053/001 DES(CH10 A550-600E)
KG32B T203-SGY006E
CG4 A221-600E
CG8 7BR376-600 EG/SI V845/A21/A21
704.900.3
104.900.2 2NC
K2M160/3-1
CA10 A715/PCE301
CA10 A722/PCE402
CA10 PC3532-4 E24
KG161 T203/SGZ013*9P65
KG161 T206/SGZ013*9P65
KG80 K300/USA017*VE+K2H010-A11VE
CA10 A221-600E24
CA10 PC8372-5E24
CA10 A4047-2E24
CA10 PC4400-5E24
CA10PC4507-6E24
CA10 PC8437-2 E24
KG41 T303/D-A094PFD4
CA10 PC5027-3E24
CG4 A361 SE29
CG4 A361 67762/029NES
CG4 A211-621
CG4 A025-600
CG4 A200-600
DH11B A214-604KN1 G211
DH11B A8707-604KN1 G211
DH11B A220-604KN1 G521
CA10 A178-600PF1
CA10 A200-600PF1
CA10 A214-600PF1
CA10 A178-600FT2
CA10 A210-600FT2
CA10 SF3262 PF1
CA10 A004-600E24
CA10 A183-600E24
CA10 A221-600E24
CA10 PC8372-5E24
CA10 PC4047-2E24
CA10 PC4400-5E24
CA10 PC4507-6E24
CA20 PC4001-1E24
CA10 A720-600FT2/SOV750D
KG10 T203/SGZ003*KS2V
KG20 T203/SGZ003*KS2V
KG32 T203/SGZ003*KS2V
KG64 T203/SGZ003*KS2V
KG100 T203/01E
CA10 A201-620E
CA10 GBE781-600*FT2
KG10 T203/SGZ013*KS2V
KG20 T203/SGZ013*KS2V
KG32 T203/SGZ013*KS2V
KG64 T203/SGZ013*KS2V
KG126 T203/SGZ013*9P65
CA10 A550-600E24
CA10 A210-600E24
CA10 A290-600E24
S1520 3022
C42 A344-620E
CAD12 A176-600E
CH16B D-R780*01KD1A
CA10 A343-600ER SO V850
CA11 US6038
CA11B US6098*E
C125 A202-600ER S2 M275+CA10 A202-000*E S2V850 S2 M160*3
C125 A202-600ER S2 M275+CA10 A343-000*E S2V850 S2 M160*3
C315 A202-600ER S3 M275+CA10 A202-000*E S3V850 S3 M160*3
C32 A202-600ER S1 M275+CA10 A341-000*E S1V850 S1 M160*3
C42 A202-600ER S1 M275+CA10 A202-000*E S1V850 S1 M160*3
C42 A202-600ER S1 M275+CA10 A341-000*E S1V850 S1 M160*3
C42 A202-600ER S1 M275+CA10 A343-000*E S1V850 S1 M160*3
C80 A202-600ER S2 M275+CA10 A341-000*E S2V850 S2 M160*3
CA20 A202-600ER S0 M275+CA10 A341-000*E S0V850 S0 M160*3
KG41B T103/17E
L350 A202-600ER S2 M275+CA10 A202-000*E S2V850 S2 M160*3
KG10 T206/40KS1V
KG10 T203/40KS1V
KG41 T203/40KL1V
KG10 T204/40KS1V
C42 A214-600E
CG4 A260-610FS2
CA10 A714-600EG替换DH11B A714-600EF
CG4 A221-600FS2
CA10 PC4988-4FT2/SOV750D
CA10 PC6723-5FT2/SOV750D
CA10 PC5190-5FT2/Q110
CA10 PC5191-2FT2/Q110
CA10 PC5192-3FT2/Q110
CA10 A007-622E24
CA10 A058-621E24
CA10 A4987-3E24
CH10 A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