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避雷针正名为引雷针,你同意么?

楼主(2008-06-10):
请阐述你的理由,可以是技术的,也可以是感情的。
就是说:引雷针是避雷装置或系统的一部分。
将避雷针正名为引雷针,你同意么?

楼主:
这是建筑电气2007年上的文章
关于将避雷针更名为引雷针的建议
郑江 林苗(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南宁市530004)
1 避雷针其实是引雷针
避雷针的架设高度及其单支针状头部结构所产生的迎面先导,对雷击避雷针现象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
的影响[1]。避雷针迎面先导使雷电下行先导定位于避雷针迎面先导,并使雷电下行先导与避雷针迎面先导之间的泄漏通道仅为一条具有微小截面的线状泄漏通道, 限制雷电下行先导的巨量雷云电荷向避雷针迎面先导泄漏消散,即限制雷电下行先导电位的降低,从而促使雷电下行先导与避雷针迎面先导之间继续发展, 吸引雷击避雷针。而雷击避雷针又有可能引发雷云分布的其它区域的电荷密集中心向避雷针的多重性雷击。
所以,避雷针其实是引雷针。
2 建筑物装设避雷针后仍存在绕击雷害问题
风、雨水、地面的其他凸出物或防雷建筑等对雷击避雷针现象的形成过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雨水会使雷电下行先导与避雷针迎面先导之间的空气间隙绝缘水平下降,降低该空气间隙的击穿电压;而雷云作为雷电下行先导的载体,当被高空的风吹动而位置移动时,将导致雷电下行先导跟随移动,使雷电下行先导有可能与地面的其他凸出物或防雷建筑所产生的迎面先导之间的距离最近时,则雷电将有可能绕击地面的其他凸出物或防雷建筑。即避雷针并不一定能百分之百地吸引雷电,它仍然存在绕击雷害问题[1,5]。
3 避雷针接闪后的二次雷害问题
避雷针的主要优点是引雷接闪,将雷电安全导入地中,防止被保护物遭受雷击。如果没有避雷针,雷击点将无法控制。而避雷针的主要缺点也是引雷接闪,如果没有对避雷针引雷接闪后所有可能产生的二次雷害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则雷击避雷针所造成的近距离雷击电磁脉冲、地电位升高、电磁感应过电压、沿各种管、线的雷电过电压转移等等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带来更大范围的雷害。因此,对避雷针的应用应严格按防雷规程实施,尤其应将避雷针及其接地引下线、接地装置均视为危险点,做好对避雷针引雷接闪后的二次雷害防护工作[1]。
4 关于将现有避雷针更名为引雷针的建议
综上所述,避雷针其实是引雷针,而且还存在着绕击雷害问题。装设避雷针并不一定就能完全解决防雷问题,甚至还有可能带来更大范围的雷害隐患。但是,目前有一些地方对安装避雷针的隐患还明显认识不足,不考虑避雷针引雷接闪后所有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仅以防雷建筑是否安装有避雷针、防雷接地电阻值是否达到要求作为已安全避雷的标志。有鉴于此,为了避免避雷针的“避雷”误导,警示避雷针引雷接闪后的二次雷害副作用,更为合理、安全地使用好避雷针,笔者建议将现有避雷针更名为引雷针[1]。

网友A:
历史遗留的习惯问题,类似于电流的方向问题。偶认为不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B:
建筑物避雷针姐弟是如何作的?它与建筑物中的钢筋架以及建筑物中的供用电系统的接地之间是何关系?

网友C:
避雷针其实是引雷针 ,看看他的作用就知道了!

网友D:
装它是为了引雷的话。同意这样叫。

网友E:
大可不必,这就象肉夹馍一样,其实应该叫馍夹肉。哈哈

网友F:
吃饱了没事干

网友D:
肉夹馍就是肉夹馍,语法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