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怎么算

楼主(2008-06-10):
电压10000V,PT是1000:10,电流互感器50:5,

电度表如走了十个数,那个用了多少度电?

先谢谢各位回帖了------

网友A:
10*1000=10000度

网友B:
“PT是1000:10”

好象不对,我们用过的PT是:10000:100

网友C:
楼主的PT参数是不是错了?应该是10000/100吧。如果按这来算就是10*(10000/100*50/5)=10*(100*10)=10000度。金晨光的算法正确。

网友D:
公式是10*(10000/100*50/5)=10*(100*10)=100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