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卫生间等电位接地问题?

楼主(2008-06-10):
在一个五层的洋房卫生间中,等电位接地盒是一个86型PVC盒,里面有接地端子排。从本层地面钢筋网焊接一根8号铁丝
至接地盒内,从最近的插座内PE线引一根2.5平方毫米塑铜线至接地盒内。如此完成卫生间的等电位接地。这样做法
对吗?查看02D501-2图集,里面没有8号铁丝的做法,是使用4平方的软铜线,可是这怎么和钢筋连接啊?
而且,现在的卫生间哪还有金属管?所以象图集上的那样做法不现实。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如果你的建筑是框架的就可以

网友B:
框架结构的这样做是可以的。不过,我们这里的电工都是所有的楼层都在地下打一条地极,然后引到各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