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楼主(2008-06-10):
二次接线用在线头的套管标签是怎么命名?

叫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来说说的??

网友A:
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二次线头来的,

网友B:
标准不知道叫啥,偶们就叫它线号。

楼主:
就是标示这条线的位置的套管是叫什么..

楼主:
标示一条线所接的位置所用的标号叫什么来的...

都不知怎么说了..晕晕的.

网友C: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东西叫“电线标识管”或“数字号码管”。是专门套在线头上的。

网友C:
我一般都是自己命名线号的,用数字号码管,一粒一粒串到电头上。

至于统一的命名我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我知了,命名是"异形管",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叫“异形管”也没有错。

小俊!

网友:
不就是套管嘛,如果非要起个名字的话就叫线排标识管吧

网友D:
你说的是线标吧!有卖的啊

网友E:
是套管嘛,如果非要起个名字的话就叫线排标识管吧

网友F:
没注意过

原来叫"异形管"

网友G:
 一直叫号码管!111

老刘,忙啊 !

网友:
  L    N   老娘

楼主:
今天开单买回来才知的....

网友H:
自己写的叫异型管,印好字的叫号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