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一开机就跳断路器

楼主(2008-06-10):
富士变频器一开机就跳断路器

一个是R S短路

一个是S T短路

请问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A:
楼主最好讲清楚一点。富士变频器是一上电就跳,还是运行变频器跳。

网友B:
R S间有一定阻值是因为它两项之间有变压器,S T间短路就不正常了

网友C:
着重检查一下整流电路有没有击穿!

楼主:
富士变频器是一上电就跳啊,因为是在变频器的前面用了短路器,所以一和上短路器就跳了.一检查是R S T 之间有短路现象.

网友D:
590及西门子6RA系列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13893683865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富士变频器是一上电就跳啊,因为是在变频器的前面用了短路器,所以一和上短路器就跳了.一检查是R S T 之间有短路现象.

查整流部分的模块,多半坏了。

网友F:
估计整流桥完蛋了,请楼主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