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电源变更的问题,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8-06-10):
各位大侠,

本人手上有一台生产牙刷的机器,原来用的是国内380VAC (3ph+N+PE) 50HZ的交流电,功率大约5KW,

最近想转买到日本,因为日本的电源是三相220VAC 60HZ的交流电,所以存在电源不匹配的情况,在此求教

各位应该如何更改设备才能满足要求?有60HZ 的电是否回导致机器电机速度上升?最好有谁能回答并能提供

相关电器部件,我将高价购买,谢谢!

网友A:
能不能使用变频器?把50HZ变成60HZ?然后再用变压器调整为220V?

或者减少功率,直接把380V降低到220V?然后减低电机输出功率?或者使用轴流风扇来减少发热?

楼主:
谢谢漏电马达前辈的回复,也考虑过用变压器变为三相220V后在使用变频器变频成60HZ,但影象中变频器一般都是给电机供电的,不知到效果如何?

再者电机的速度可能要变快,电机的接线方式也可能要变为三角形接法,请提示我的思路是否正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