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问题求教!

楼主(2008-06-10):
最近我们公司的变频供水出现这样一个怪的问题。我们用的是西门子变频器、PID控制器,我们将PID控制器的水压调整到7公斤。刚开始压力罐与PID控制器的压力值一致能保持正常供水。
最近经常会出现PID控制器与压力罐的压力值不一致,变频泵会出现一种看似死机的状态(只有变频泵电机上面的风扇转动),我将转换开关有自动档位打到停止,过几秒钟后在打回自动档位,变频供水又能恢复正常。

网友A:
要是一两个月发生一次也罢(这种事情在我以前的公司里也遇到过变频器死机的状况,那时候只要将变频器的主电源空开断开,30秒后恢复电源即可,

这个情况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变频器死机,原来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夏季)

网友A:
目前我们公司的变频供水让我苦恼极了,三天两头的会发生变频供水故障。期望各位老师傅能指点迷津!

网友B:
好好清理一下变频吧,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A:
3楼的意思变频器故障吗?那为什么转换开关切换一下又能工作了。

网友C:
你的压力罐是带有气囊的吗?你所说的死机是什么情况,你要看它的频率是多少?你的控制系统经过PLC控制了吗?

网友C:
如果经过了PLC控制,那就从手动自动入手在PLC中查找程序的问题,然后看你的变频器设定参数。必要时将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从新设定。

网友D:
  有查出来问题所在吗?我以前遇到的问题和你差不多,是油压控制,但是后来检查出来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心冷空虚 :

好好清理一下变频吧,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同意!

网友F:
         “我将转换开关有自动档位打到停止,过几秒钟后在打回自动档位,变频供水又能恢复正常。”

1、这种故障是主电路板上有虚焊、脱焊故障;

2、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电路板,找到虚焊点,用松香重焊一次!

网友A:
压力罐的气囊前不久刚换过,压力罐的可能性不大;在换PID之前PLC控制程序一直是正常的,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因为目前使用的PID控制器

厂家不同,我怀疑会不会是由于PID调节器与PLC控制器的参数不匹配,或者是因为传感器故障,打算明天先换一个传感器试试。

网友A:
刘志斌说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先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G:
变频不干活了后上面的指示灯状态什么的是什么样子的阿?你的变频设置休眠了?变频不干活时你的设定压力是多少?实际压力是多少阿?

网友H:
有可能是干扰了

 机器休眠

网友A:
问题原因已经找到了,是PID调节器于PLC控制器不配套造成的,现在好了

网友I(2011-03-24):
我也发现我单位的变频器显示频率与正常时侯是一样的,但水泵也在转动、可就是管道压力上不去(只有设定压力的一半)。整个感觉就是水泵在空转,而且泵体发热(类似空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