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在寻求一种包装速度快,精度高,性能稳定的称重检测仪表?

楼主(2008-06-10):
你是否在寻求一种包装速度快,精度高,性能稳定的称重检测仪表?

如果一直没有找到,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系统集成,模块化称重产品,或许你还没有听说过,一直停留在“仪表”概念上,看了下面的简单文字介绍后,就会有一个新的了解。

如果想了解更多此产品,可以登陆以下网站查看选型样本及操作手册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info_main.asp?ClassIDUp=00003&ClassID=00026

包装速度块?如何保证快,就是系统集成,将称重AD转换电路直接集成于PLC控制系统,即模块化概念。西门子提供的各款称重模块,比如低端的SIWAREX MS(集成于S7-200CPU),每秒刷新频率是50次。高端的SIWAREX FTA(集成于S7-300,ET200M,PCS7等),外部检测频率在100次/秒,内部检测频率是400次每秒。如果是通过仪表转换,输出4~20mA或PROFIBUS信号,最快也就是20次/秒。

以上就是系统集成的优势,速度!即效率!

精度高?主要是称重仪表的分度值,分辨率。西门子低端的SIWAREX MS电子称重模块是整数型,16位处理器。分辨率32650.西门子高端的SIWAREX FTA电子称重模块,是双字型,32位处理器,分辨率是1600万。32位处理器,在称重衡器行业属于最高的了。如果是通过仪表输出4~20mA或PROFIBUS信号,可想而知。

以上就是集成模块的优点,精度!即费用!

性能稳定?主要是抗干扰能力和检测能力。西门子集成化的称重模块,直接连接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信号(mV值),通过高灵敏度,高增益的电路进行处理。传感器与PLC之间仅有一根电缆,阻抗很低。西门子称重模块馈电电压一般为6V低压,最远可以与传感器间隔1公里(西门子标配传感器电缆)。中间省掉了二次仪表的各种AD,DA,I/O等等卡件。所以中间的环节全部省掉了。抗干扰能力大大提升。

以上就是集成化的优点,可靠!免维护!

欢迎大家讨论交流,或联系邮箱:xiasha@adclub.com.cn

楼主:
产品图片介绍如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图片介绍如上,

网友B(2010-07-19):
谁都知道西门子的东西好,可是价格也高得离谱啊?我推荐一下这家的称重检测仪表:http://www.combine-inst.com/cz/post/称重显示器-控制器.html  仪表做得比较专业,主要面向工业级自动化,可以看看。

网友C:
其实也不然,西门子的称重仪表虽然在其本体的各种参数指标都是非常好,其重整模块必须要配上西门子的CPU以及I/O模块,而且啊,你的动作响应时间也不是说就像他说的那样快。因为模块和CPU同一时间只发送一种重量值,就是命令式的通讯,控制过程主要靠程序来请求重量值,这样我们程序处理后的时间就不是模块的处理速度了,是质的差别。而且重量要显示还要有人机界面。现在大都用智能称重仪表,程序写入仪表,且自带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