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PLC的编程软件、编程电缆和授权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请教大家西门子PLC的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的问题,现在编程软件有很多版本如V4.0  PS3 ,V5.4  等,在对S7-200,S7-300和S7-400的PLC编程时需要单独区分吗?还是一个编程软件可以对所有型号的PLC进行编程,最低的版本要求是多少?还有如5.3版本的软件只能对S7-200和S7-300进行编程,S7-400需要更高版本的软件。有时看到如S7  V4.0  SP4完整版等,和别的版本有什么不同吗?

还有编程电缆的问题,是否有一种编程电缆可以对所有型号的PLC进行编程,还是要单独的区分各编程电缆的型号对不同的PLC进行编程,这样的编程电缆非要西门子原装的吗?是否有国产的,效果怎么样?编程电缆的价位一般的在多少?有具体的型号吗?西门子原装的和国产的。

现在是否所有的PLC编程软件都要授权?可以用高版本软件的授权用在低版本软件上吗?

以上问题只对西门子PLC,想接触这些,但又不懂,希望大家能详细解答我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在上海吗,在的话可以加我,互相学习,有些我可以告诉你  365900235

网友B:
s7-200 编程软件: microwin v4.0 ,不需要授权,sp 是升级版本号。编程电缆232-ppi或usb-ppi/mpi, 国产/进口都可以

s7-300/400编程软件:step7 v5.3或v5.4 ,需要授权,sp 是升级版本号.编程电缆232-mpi或usb-ppi/mpi, 国产/进口都可以

软件版本向下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7-200 编程软件: microwin v4.0 ,不需要授权,sp 是升级版本号。编程电缆232-ppi或usb-ppi/mpi, 国产/进口都可以

s7-300/400编程软件:step7 v5.3或v5.4 ,需要授权,sp 是升级版本号.编程电缆232-mpi或usb-ppi/mpi, 国产/进口都可以

软件版本向下兼容

网友A:
s7-300/400可以用西门子的笔记本专用连接器件编程,速度快,隔离,但价格要5000左右的

网友D:
最新西门子授权下载:   http://j.99081.com/gongkong/showdown.asp

网友E:
s7-300/400编程软件:step7 v5.3或v5.4 ,需要授权,sp 是升级版本号.编程电缆232-mpi或usb-ppi/mpi, 国产/进口都可以

网友F:
关于编程电缆

对一般的项目来说PLC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需要和其他的PLC或服务器进行通讯,所以以太网网卡基本都会有,使用普通的网线就能实现与PLC的通讯,而且速度非常快,比常规的MPI要快很多,而且在网络内可以任意访问,具有方便,快捷,灵活,等很多的优点。但需要网卡!

网友G(2009-03-31):
请教s7-300V5.3SP2编程软件能在vista系统中安装吗?

网友H:
STEP7要在专业板系统下的XP 装  QQ:39018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