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mplicity 怎样读取Historian数据表格

楼主(2008-06-11):
请教:Historian用collector 从cimplicity 采集到数据,然后cimplicity又怎样查询Historian数据库的数据表格呢?

网友A:
通过编程实现吧,或升级cimplicity7.0版本,有这个选项的,可以直接使用,无须任何编程。

楼主:
选项只是cimplicity colletor for historian ,用于发数据到Historian的。

网友A:
是的,只有通过VBA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