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教训,引以为戒

楼主(2008-06-11):
我年前安装调试我厂的DCS系统,外部接线都检查完毕后送电,基本正常,可是一天早上,柜子里面冒烟了,模块烧坏好几个,(DI)后测量也没发现问题,于是更换后送电,属于调试阶段,没完全生产,过了几天也是大概同一时间,又冒烟了,最后把外面所的的联线检查一遍仍没发现问题,当时很无奈,结果是与之配套的一个动力配电柜内的自身接线有误,造成不小的损失,看来调试时不要相信成套的东西就没问题。

网友A:
呵呵,确实惨痛。在送电前要仔细检查一下,是非常重要的,就象开车前,一定要检查刹车,离合等重要设备。

网友B:
确有此类的事情存在,我在维修过程中遇到过多次成套设备存在问题的。可是这类的问题较难事先检查出来的。

网友C:
我这一批动力箱,有几个打开看,断路器都在,线都没连。还有一些配电箱里面的漏电空开根本就合不上闸,最后检查是安装问题。

一看就是没有出厂检验的,惨啊!!!

网友D:
很正常,我们经常碰到这种事,只不过在送电之前你应该看一眼吧

网友E:
控制柜的内部接线图与实际,需要一一进行校对,确定无误之后,再开机检查,并输入过程校验仪信号,检查是不是正确工作.避免因运输等环节出现错误,造成重大损失.在现场首先要确保供电正常,否则后果极其严重,坏的就不是一两个卡件那么简单了.

网友B:
呵呵,复杂的或者接线很多的系统庞大的(如DCS)即使你看也未必看出个123来,除非你对这个系统或设备有足够的经验或非常熟悉它。

 电子、电力、电脑、网络 技术谈论群 52877400   欢迎您

网友F:
检查很多线路是很枯燥的事情。那么如何巧妙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是不知道,但从事时间长的技术员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思路。希望你们能提出好的建议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呵呵,确实惨痛。在送电前要仔细检查一下,是非常重要的,就象开车前,一定要检查刹车,离合等重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