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另类用法怎么算

楼主(2008-06-11):
一个BK300变压器.初级220 380次级6 24 36 110

如果次级负载功率总和100瓦。初级380供电。

那么我取初级0~220之间的电源可以带多少负载呢?

网友A:
去找本《电机学》教科书或者《电工手册》,有自藕变压器的设计计算方法。。

网友A:
估算如下:

(300-100)×380/220=350W

网友A:
估算如下:

(300-100)×380/220=350VA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公式?

网友A:
公式在书上。。论坛上懒人太多。。

网友C:
"一个BK300变压器.初级220 380次级6 24 36 110
如果次级负载功率总和100瓦。初级380供电。
那么我取初级0~220之间的电源可以带多少负载呢?"

1.BK300变压器.初级接380伏时,变压器容量为300伏安.
2.BK300变压器.初级接220伏时,变压器容量为174伏安.

网友A:
楼上。你没看懂楼主得意思。。

楼主:
谢谢。我先去找书求证一下。350VA我总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D:
350VA有点问题,不应该是这么大啊!

网友E:
    没有哪么大的功率。

楼主(2010-07-22):
这个问题我也是没有解决。又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