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种轴流风机的电机原理

楼主(2008-06-11):
不要笑我,这种电机是台湾的,发张图片给大家看看!

楼主:
左边的是台湾的,右边的是江苏产的!

楼主:
上面的一只是145的下面的一只是125的,都是台湾产的轴流风机。

网友A:
最下边的我见过  在焊机上常用

网友B:
读书没读好啊.

这是罩机电机

网友C:
是罩极电机啊!!!!

楼主:
罩极式交流电动机以结构简单,制作成本低,运行噪声较小等原因而被广泛应用在电风扇、电吹风、吸尘器等小型家用电器中。
罩极式电动机只有主绕组,没有启动绕组。
但是在定子的两极处各设有一副短路环,也称为“电极罩极圈”,
当电动机通电后,主磁极部分产生了磁场,这磁场是脉动的,电机不会旋转。
但是在短路环中产生短路电流,从而使磁极上被罩部分的产生的磁场,比未罩住部分的磁场滞后些,因而磁极构成旋转磁场,电动机转子便旋转启动工作了。
实际上,这短路环就相当于电机的启动绕组了。
这就是罩极电机的由来        。抄于百度!

网友D:
以后见到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