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16G5低频正常,高频报警

楼主(2008-06-11):
安川616G5-22KW,逆变模块损坏,快熔断开,更换元件后,三相空载输出平衡。拿到现场安装后启动发现,低速时还正常,但升到40HZ左右就开始不稳了,电流抖动,发SC或OV报警。换装到另一台正常运行机器上后还是这样,所以可以排除电机的原因。

请教高手分析可能原因在哪里,是不是驱动不正常,该如何检测?还是模块有问题啊?

网友A:
先换换主控板试试

网友B:
哪路IGBT坏了更换那一路的光偶并细心检查这路的驱动电路中所有管,阻,容

楼主:
驱动输出波形正常,怀疑大电容容量不足,或模块不正常,只能等配件到了逐一更换试验

网友C:
590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

网友D:
那路的模块坏的那路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IGBT有问题。你最好仔细检查一遍三路IGBT驱动部分。。。。特别是光偶和附近电路元件。!!!

楼主:
光藕全换了,小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啊!只能换主板试试了,哎。。。。

会不会我换的模块有问题,为什么低转速或空载时正常呢?

网友F:
可能换的模块与原有模块的参数不同,也有可能是几路驱动信号有误差,导致三相不平衡,在保证电容和光藕完好的前提下,再查查栅极电阻等能引起驱动信号变化的器件

网友G:
安川变频器配件:三菱模块CM10YE13-12H、CM15YE13-12H、CM25YE13-12H、CM40YE13-12H、CM50YE13-12H、CM75YE4-12F、CM165YE4-12F、CM200YE4-12F、CM300YE2P-12F、CM300YE2N-12F、CM400YE2P-12F、CM400YE2N-12F,控制板,驱动板等,联系电话13775129928,0519-85192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