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里编辑combobox控件的问题

楼主(2008-06-11):
在图形编辑器里插入ms forms 2.0 combobox控件,并对其编程如下:

dim a

set a=hmiruntime.activescreen.screenitems("控件1")

a.additem("qqqqq")

这里遇到设置触发器的问题,如果是变量触发,则需要变量变化才触发上面的代码;如果是周期触发器,则每隔一周期触发上面的代码,结果会出来很多qqqqq.;

在全局编辑器里写如下代码:

dim a,b

set a=hmiruntime.screens("ffff.pdl")

set b=a.screenitems("控件1")

此时b对象却没有ADDITEM方法。

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写入item就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就如WINCC自己的文本列表一样。

网友A:
使用一個標志位就可以了。

例如  IF   AAAA=TRUE  THEN

                ……

            AAAA=FLASE

        END_IF;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VBS里的数据类型只有一种类型那就是任意类型variants。但是好像也不支持BOOL类型。

我做如下改:

dim a,b

if b=0 then

set a=hmiruntime.activescreen.screenitems("控件1")
a.additem("qqqqq")
b=1

end if

照样很多qqqqq

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想了很久才解决,你不要在控件中编写代码,在窗口中编写上面的代码,这样你在弹出控件所在的界面时,控件的条款只会加载一次,祝好运

楼主:
谢谢3楼的回复,问题已解决。在打开画面事件上编写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