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6-11):
请问三菱PLC(FX2N)到HITECH的传输线的型号有谁知道,急用,请告知,谢谢!

楼主:
这个论谈现在怎么冷谈了,请各位大虾帮忙,我在网上找了没找到!

网友A:
自己可以做的 型号没注意

QQ 380311035

楼主:
谢谢,线有了,现在还有个问题,我用FX2N的PLC与HITECH人机通信一段时间后,现在不好连线了,人机报警8008,0008,请帮分析有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B:
        报的这些都是通讯方面的,都是通讯故障的意思,0008是表示通讯超时,这个就需要检查人机和PLC的通讯设置,如果刚开始通讯正常,是在一段时间以后出现的通讯故障,那可能就是端口或者是通讯线的问题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脑的按装程序出问题了,删了重新装,再把人机程序重新做一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