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单个PLC控制三个步进电机一个直流电机谢谢

楼主(2008-06-11):
请教,如何用单个PLC控制三个步进电机一个直流电机谢谢

网友A:
PLC控制步进电机,就是利用PLC的脉冲输出功能,为步进电机提供工作脉冲,所以在选PLC的时候,你有几个步进电机,就要选择有多少路脉冲输出功能的PLC,如果控制3个步进,就选择带3路脉冲输出PLC就可以了,控制直流电机,不知道你具体要控制什么,是控制电机的启停,还是要控制速度和启停,启停控制比较容易,只要把PLC的开关量输出,接到电机的对应启动,停止控制点,就可以,但是如果要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那么就要看你所选用的电机,用的是什么样的调速系统,这个调速系统能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控制信号,如果可以接受模拟量信号,那么只要在PLC上选择一个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利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B:
omron的CP1H有四路脉冲输邮功能,可以看看

网友C:
二楼的回答详细,专业,又长了见识,谢谢

网友D:
omron的CP1H有四路脉冲输出功能,两路100K两路30K的,不知能否满足的的控制要求.

网友E:
用西门子300系列的加一个FM352的特殊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