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m cpu12-etn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11):
我用CX-Programmer编程,用RS232 DB9口通讯,CPU在线编辑的情况下,我设置了上位机通讯口(CX-Programmer上的汉字显示,现在想一想,其实应该是正在通讯的接口),我把通讯格式改成吧9600.8.n.1,下载,一半时报错,再往后,就通讯不上了。这有什么解决方法?他的另一个接口的通讯线的编号是什么?

网友A:
你这中情况估计是你原来于PLC连接的时候你选择的通讯设置是默认设置,然后你修改了通讯设置,当然就通讯不上了,具体改正的做法是,打开CX-P,新建工程,在选择PLC型号的同时,设定通讯格式9600。8。N。1     这样就可以同上了,或者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CX-P软件的自动连接功能,一样可以找到PLC,如果还不能同上,你的PLC是CJ1M吧,如果是,你把CPU上的5号DIP开关拨到ON,这样CPU就一直使用默认设置,你就用你原来的方法就应该可以通上了!

楼主:
对:小鸟乱飞 关于

你这中情况估计是你原来于PLC连接的时候你选择的通讯设置是默认设置,然后你修改了通讯设置,当然就通讯不上了,具体改正的做法是,打开CX-P,新建工程,在选择PLC型号的同时,设定通讯格式9600。8。N。1     这样就可以同上了,或者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CX-P软件的自动连接功能,一样可以找到PLC,如果还不能同上,你的PLC是CJ1M吧,如果是,你把CPU上的5号DIP开关拨到ON,这样CPU就一直使用默认设置,你就用你原来的方法就应该可以通上了!

问题解决了,谢谢呀!

怎样获取PLC中的系统时间,用什么指令?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以下是CJ1M的时钟信息存储的地址,如果想获取地址,直接读取相应地址的数据就可以!

■ 时钟信息
■ 电源信息
名称地址说明访问方式
时钟数据来自CPU 单元内置的时钟的时钟数据以 BCD 格式保存在这些单元内。只读
A35100 ~ A35107                           秒: 00 ~ 59 (BCD) 只读
A35108 ~ A35115                           分: 00 ~ 59 (BCD) 只读
A35200 ~ A35207                           时: 00 ~ 23 (BCD) 只读
A35208 ~ A35215                           月中的日期:01 ~ 31 (BCD) 只读
A35300 ~ A35307                           月:01 ~ 12 (BCD) 只读
A35308 ~ A35315                           年: 00 ~ 99 (BCD) 只读
A35400 ~ A35407                           星期:00:周日, 01:周一, 02:周二, 03:周三, 04:周四, 05:周五, 06:周六 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