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并讨论伺服的位置和速度截止频率的解释及对系统的影响.

楼主(2008-06-11):
请教并讨论伺服的位置和速度截止频率的解释及对系统的影响.

楼主:
怎么没有人讨论啊??????

网友A:
是没有人看懂你的意思哦

网友B:
“伺服的位置和速度截止频率”就“截止频率”的概念而言,都逃不脱小信号激励响应的范畴,因此,伺服的位置和速度截止频率就是在小信号激励的条件下,伺服系统的位置环或者速度环的幅频响应衰减3dB或者相频响应之后90度所对应的最小频率。

对系统的影响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你要求最终系统有一定的频响特性,而所选用的伺服系统本身的最高频响就已达不到要求,那也就不要指望什么了。

另外系统的响应是伺服系统加上负载之后的综合响应,不是单纯依靠伺服就足以解决的。

网友C(2010-05-28):
刚拿到的松下A5伺服,750W。   通过100:1的行星减速机带一根钢辊运行,通过松下的软件在线测定了它的频率特性图,可是不懂这个图的意义。 不好意思,大学的自控原理没学好,呵呵,几乎就没去学过。 现在回过头去看也看不明白了,拉氏变换都不知道是啥东东了。

网友C:
哎呀,不知道为啥现在竟然发不了图了!郁闷! 我已经把图截下来了。

网友B:
图在哪里?

网友C:
郁闷,上传完了又说没有权限,不知道为什么!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