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原则

楼主(2008-06-11):
大家好,现在有个想法,和大家讨论一下,在DCS的设计中,泵或者电机的启动停止需要几个命令和反馈,为什么,或者说原则依据是什么。本人在部分工程中遇到的多为2个DO点2个DI点,部分变频器为1个DO点1个DI点,另外变频器的前端或者后端还需要设接触器吗,原因何在。谢谢。

网友A:
要运行电机,肯定要有停止,启动命令,因为变频器端子有启动和停止,而单个端只能做一个动作。变频器的前端输入要回接触器,后端输出不需要加。原因是输出接触器一旦有故障或不良会对变频器逆变回路有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