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坑液位计用什么比较好?就地显示用的.

楼主(2008-06-11):
磁翻板的不行了吧?浮筒的如何?

网友A:
推荐超声波,不用担心杂质等干扰. www.hiison.com

网友B:
带浮子的磁翻板效果最好!

楼主:
磁翻板能测地坑液位?

网友C:
用投入式带就地显示的液位计比较好。

网友D:
磁翻板有顶装的形式

不知道测量范围是多大

网友E:
可以考虑用无线探测液位传感器

网友F:
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液体才好选择。

网友A:
7楼太夸张,多余的话一大堆.

网友G:
VEGA的沉入式的液位计不错

网友H:
1、 现场是否要求防爆
2、 精度有什么要求
3、 是开关输出还是模拟量输出
4、 是否需要加限位开关
5、 价格范围,要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6、 介质、温度、压力等现场工况,没有具体要求选出来不是不负责任吗

网友I:
有很多种,总结楼上

1.投入式静压液位计

2.吹气式(其实就是差压的)

3.超声波

4.雷达

5、顶装式磁翻板液位计

网友J:
如果一定要就地显示的话那只有两种可能了
1.需要供电:
①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带表头如下图所示

②分体式超声波液位计

2.无需供电
磁致伸缩+顶装磁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