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可以做短路保护吗

楼主(2008-06-11):
热继电器是通过电流的变化由于热元件变型发出信号而切断主回路,是有一定时间的,但短路也是大电流,热继电器也会动作啊,热继电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不是也可以做短路保护啊?

网友A:
没有试过!!!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不行

热继电器是做过载保护的,短路产生大电流,热继电器可能回跳不开

网友C:
不能!热继电器是有时限的,双金属片受热变化来控制过载保护,因此不能用来做短路保护。

网友D:
在发生短路时,热继电器还未来得及动作,强大的短路电流足以将它在瞬间毁灭。

网友E:
热继电器是做过载保护的?定义不准确!为什么叫热继电器?

网友F:
同意5楼的说法!热继电器有惰性。

网友G:
1、短路保护,要求瞬时动作;

2、过载保护,要求延时动作;

3、热继电器保护具有延时功能,只能用于过载保护,不能用于短路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能!热继电器是有时限的,双金属片受热变化来控制过载保护,因此不能用来做短路保护。

网友I:
肯定不能,过载保护,它的动作时间长,最长动作时间可达20分钟,如果设备短路,那你要保护的器件早就烧了,而它还没动作呢

楼主:
谢谢个位的回答

网友J:
肯定不能。楼上说的对。

反过来说,要是能的话,还用分保险管,空气开关这些不同类型的保护?统一用热继电器好了。就是要针对不同情况下,不同反时限的保护。

网友K:
不能,因为热继电器具有热惯性,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达到整定电流之后延时一段时间后才动作,而短路保护要求瞬间瞬间断开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看啦一些资料  有的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在6倍Ie的情况下动作时间只有5ses是不是时间很短

网友L:
1、短路保护,要求瞬时动作;

2、过载保护,要求延时动作;

3、热继电器保护具有延时功能,只能用于过载保护,不能用于短路保护;

         第一

        1\ 一般断路器瞬时动作为0.1s,标准规定<0.2s. 符合标准GB14048.2,家用符合GB10963,

        2\热继电器在大电流(也算短路吧)2.55In时,动作时间按I2RT,一般企业标准规定4s左右.执行标准GB14048.4~5

        第二

         热继电器是继电器,继电器承载电流时信号电流,一般小于2A

         断路器能够承载大电流.其触头系统具有限流功能.

         第三

         作为短路保护,还要具备分断能力,一般要达到KA级别,有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这是区别断路器性能的重要参数指标之一.

         第四

         即使热继电器在短路时动作,可如何来分断这个短路电流?用接触器吗?接触器不能分断短路电流的.

网友M:
17楼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N:
9楼和17楼都说的好明白了啊

网友O:
我有次把PT100的三根线当马达接了,一开按钮,热保护烧了,别的什么都没事

网友P:
不可以,热继电器还没反应过来呢肯定就已经烧坏了!

网友Q:
绝不可以,发热元件动作需要一定时间,与短路速断快溶绝不同,禁用

网友R:
双金属片受热变化来控制过载保护,短路时热继电器不会瞬间跳转,所以说热继电器不可以做短路保护!

网友S:
在发生短路时,热继电器还未来得及动作,强大的短路电流足以将它在瞬间毁灭

网友:
寒··问这个问题就说明楼主没有认真学过电气基本知识。。。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电机保护是两者必备的。。。。

网友T:
没有试过!!!!!!!!!

网友U:
热继电器是不可以做为短路保护的.热继电器是延时动作的,面短路保护要求瞬时动作.

网友V:
不能,.热继电器是延时动作的,面短路保护要求瞬时动作.

网友W(2009-02-19):
17楼讲的很好,但是第二点有点问题:

第二

热继电器是继电器,继电器承载电流时信号电流,一般小于2A

-----------------------------------------------------------

杨全成先生用的是“三段论”

  三段论是由两个含有一个共同项的性质判断作前提得出一个新的性质判断为结论的演绎推理。例如:
  知识分子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人民教师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人民教师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杨先生是这样用的:

        继电器承载电流都是信号电流一般小于2A

       热继电器也是继电器

       所以,热继电器承载电流一般小于2A 。

热继电器 (JR20)

  JR20系列热继电器适用于交流50Hz,主电路额定电压至660V,电流至630A的电力系统中作为三相交流电动机的过载和断相保护。

        看来热继电器可以承受高达630A的大电流,但只是做过载和断相保护,不能做短路保护。学习了。

网友X:
热继是过载保护,不能过流保护,不过有一种专门有这功能的热继可以用

网友Y:
短路保护与过电流保护、热过载保护所依据的安秒特性不同,使用的保护对象特征不同,各自的使用目的不同。这些建议看看工业电器方面的书就明白了

网友Q:
不可以的,这不属于速断装置

网友Z:
引用 网友G:

1、短路保护,要求瞬时动作;

2、过载保护,要求延时动作;

3、热继电器保护具有延时功能,只能用于过载保护,不能用于短路保护;

非常正确!

网友AA: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要小于空开的电流,一时间是不能起到保护的,建议不要实验

网友AB:
我认为还是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不过是不准确的保护。有一次我的一个风机的线拆卸下来忘记接上去误点了开关,起火花,就热继电器跳了。也没有出现烧坏热继电器。

网友AC:
不能用于短路保护;

它的反映不是顺动。会烧坏电器的

楼主(2009-04-15):
非常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AD:
只要知道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就可以知道是不能作为短路保护的

网友AE:
不可以

热继电器是间接受热而动作,热惯性大,即使通过发热元件的电流短时间超过额定电流的几倍,热继电器也不会立即动作

热继电器是断开动分触头,断开接触器电源,从而使电路断开

网友AF:
本人有不同意见。请问断路器靠社么短路保护 也是双金属片膨胀,作用曲线也是反时限为社么能

网友AE:
 断路器它是脱扣的,

网友AG:
七楼杨老师说的很全面。我门都要向他学习。断路器是靠电磁力脱扣的。

网友AH:
个人认为断路器是直接分断主回路,而热继电器是通过双金属片动作来控制辅助触点,给出控制信号,并不能直接分断主回路。所以东方先生所说的最高可以达到630A电流应该不是指所给出的信号电流,而是金属片所承载的电流吧。

网友AI:
不可以,热元件的反应是要有一定时间的,短路的反应时间要求更快

网友W:
引用 网友AH:
个人认为断路器是直接分断主回路,而热继电器是通过双金属片动作来控制辅助触点,给出控制信号,并不能直接分断主回路。所以东方先生所说的最高可以达到630A电流应该不是指所给出的信号电流,而是金属片所承载的电流吧。

这里有个概念问题:楼主讨论的是“热元件变型发出信号而切断主回路”的方式是不是能做短路保护,简称为“热继电器”能不能做短路保护。并不是指不用分断装置能不能直接分断主回路。所以东方先生所说的最高可以达到630A电流应该指“热继电器”(包括分断装置)能够分断的电流。

17楼杨全成先生说:

“热继电器是继电器,继电器承载电流时信号电流,一般小于2A ;断路器能够承载大电流.其触头系统具有限流功能.。”

这里的“热继电器”和断路器就不是同一级别的概念,这样的比较不知和楼主的想法是否相同。

东方认为,断路器可用来接通和分断负载电路,是一个总的名称,它功能相当于闸刀开关、过电流继电器、失压继电器、热继电器及漏电保护器等电器部分或全部的功能总和。所以如果说一种断路器具有热继电器的功能也是完全可能的。

XW:你能举出一个例子,说明断路器里有热元件吗?

东方:这有何难? DZ-47 63A就是这样。

XW:你怎么知道的?

东方:这个我们老师讲过,断路器是两级保护,过载保护是用双金属片产生变形,推动了锁扣,使触头断开;短路是电磁系统工作铁心被吸动,触头在顶杆弹簧的作用力下而断开,完成断路器的分断保护作用。两种保护的原理和作用时间都不同。

XW:哦!我知道了!断路器是总的概念,有热开关方式和电磁工作方式两种,要比较,只能是热开关和电磁铁比较。可不能用整体和自己的一部分比较呀!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热继电器是不能做短路保护,谢谢

网友AJ:
引用 网友B:

不行

热继电器是做过载保护的,短路产生大电流,热继电器可能回跳不开

网友U:
热继电器是做过载保护的.短路电流太在,热继电器反应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