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点动、联动控制,居然出问题了

楼主(2008-06-11):
很简单的点动、联动控制,居然出问题了。

以前工作过的单位,接到某客户的订单,要求电气控制采用他们自己的电气控制系统,一电动机控制也就是点动、联动和抱闸制动。

控制图如图1所示。

 图中有三组按钮控制电动机的停止、点动、联动(抱闸回路未画出),三按钮盒分别安装于设备不同位置。设备调试时点动非常频繁,竟出现了点动变联动的情况,还出了点小事故。后来控制方式改成了图2。

楼主:
图片怎么不全?再发一下。

楼主:
再解释一下:

图中R1驱动接触器以控制电动机,R2为故障中继。

图1中通过三点动按钮的常闭点与R1的常开点进行自锁达到联动控制。出现点动变联动的状况,只可能是频繁点动时按钮复位快,在R1常开点未复位断开时,按钮常闭点已复位,R1自锁,造成联动。

图2中增加了控制继电器R10,点动时R10不工作,仅通过点动按钮控制R1,联动时,联动按钮控制R10,R10自锁来驱动R1工作,控制可靠。

网友A:
三组按钮控制,每组要用5根线。

我这里,6组按钮控制,每组只要用3根线。一直可靠工作,(经常点动)

老刘,忙啊 !

网友:
 开关不要钱吗?  不过左图太那个了

网友B:
有的时候

有的人用PLC做的出来的东西

他用继电器就是做不出来

楼主:
我发此帖的目的是想讨论一下点动按钮常闭点与继电器自锁用的常开点之间的时间配合问题。

频繁点动引起的配合错误导致了控制功能的改变,且非常危险。可能现在的国产电气元件的质量也存在问题,继电器R1复位时间太长或常开触点闭合后断开时间过长,从而引起点动变联动。

网友C:
用PLC不知道有多好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用继电器硬电路的时候就不能设想成理想状态

网友D:
图1按正常理论来讲是没问题, 可是楼主没有考虑到按钮开关的结构动作原理, ; 一开一闭的按钮. 在常态下按下按钮时, 先断开常闭触头组再接通常开触头组, 而你在按下按钮松开时如果速度很快的话,它会先复位常闭然后才断开常开触头组,所以有时就会有你所说的点动时会变成联动了.

楼主:
图1并非是我设计的电路,而是客户提供的,我以前一直用的是图2类型的控制。

网友E:
对:死亡骑士 关于

用PLC不知道有多好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用继电器硬电路的时候就不能设想成理想状态

内容的回复:

这么简单的电路也用PLC,难道PLC不要钱呀

楼主:
动不动就PLC,老板不把你炒了才怪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动不动就PLC,老板不把你炒了才怪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动不动就PLC,老板不把你炒了才怪呢。

PLC简单啊

楼主:
用PLC?白白多花上千元的银子!

网友H:
类式情况,在我自己设计的电路中也曾遇到过,不过再改的话,工程量很大,简单的办法是换一新的接触器。

网友H:
拿电工手册中的单向点动、启停控制线路来讲。在按下点动按钮,再释放的时候,如果因接触器释放过缓,那么同样也会出现类式情况,解决办法,也只能是考虑是换接触了。

网友I:
学习了,这么简单的电路是不好用PLC的,太贵啊,不过现在好像有可编程的简单的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J:
习了,这么简单的电路是不好用PLC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动不动就PLC,老板不把你炒了才怪呢。

网友L:
对,图纸上的东西是理想状态下的,但要考虑硬件动作时间,加个时间继电器吧

楼主:
时间继电器是不需要用的,图2中加了个中间继电器R10就行了。

网友M(2009-06-18):
图2简单合理!至于PLC视情况而定,有些复杂工程还是PLC比较方便实用,但出现问题一般技术不好的电工无法解决。继电器电路比较便宜,简单,大众化

网友N(2014-06-17):
三个按钮 一个接触器 能否实现 点动、联动 控制
   联动控制时 点动无法作用于接触器  可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