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STEP V5.4中“库”不能用啊

楼主(2008-06-11):
最近在学习STEP V5.4编程,但我在编程“块”的时候,左边视口中“库”打不开啊,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个是不是调用“系统功能块”和“系统功能”用的啊?那我不就不能调用了吗?

大哥,这要加装什么啊???

谢谢告知!!!

网友A:
你用的STL吧????/

网友B:
新的编程软件默认安装库,你可以重装一下,看看.

楼主:
难道是我没装上?奇怪了?能不能打个补丁什么的啊

楼主:
刚被我激活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好像是我打开几个软件自带的实例程序后,就能打开了。

但那个什么多重实例怎么还没有激活。

郁闷,刚用,不熟,能有老师给讲解下最好了。期待,谢谢

楼主:
我库项目树下只有一个标准库(standard   library),对不对啊,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啊???

我多重实例为什么不能激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