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压进线柜发热问题!

楼主(2008-06-11):
请问各路高手,高压进线柜发热的原因有那些?如何解决?母线表面氧化能增大母线的电阻吗?

网友A:
请表述清楚,是母排发热还是柜体发热?如果是柜体那么是哪部分发热?你的高压进线柜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是啊!请表述清楚,是母排发热还是柜体发热?如果是柜体那么是哪部分发热?你的高压进线柜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温度传感器是装在静触头盒100M处,应该是属于母排发热。因为柜体本身带有高压,又不能停电检修,我觉得应该是母排发热,柜体没理由发热啊!进线柜的型号是KYN28

网友C:
你进线柜什么地方发热,是刀闸、母排互感器还是开关触头,母排多大规格,电流互感器多大规格?运行电流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