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inas A4系列伺服驱动器参数

楼主(2008-06-11):
我的一台松下Minas A4系列伺服驱动器参数从.......pr.0A、pr.0B、pr.0C、pr.0D然后就直接到pr.10\pr.11..........怎么没有pr.0E啊。也不知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目前你这个驱动器是否可以正常使用?PR0E,代表操作面板锁定, PR0F,代表制造商参数。

暂时没有一键恢复出厂设备功能。如果你有通讯软件和电缆,可以通过电脑看看,是否有这些参数。你是在哪里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