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问题,终端电阻

楼主(2008-06-11):
主机PLC 西门子314-2DP;1dp下挂5个站点,另一个接屏

5站点末站接的个1分4路的一个协议模块(牌子是festo),每路16点输入(3点的接近开关);

现有情况如下,每天设备工作一两个小时,末站其中一路的16个接近开关就会全部不亮(16个接近开关装在8个阀门上,正常情况应该总有8个是亮的),设备运行因此中断;重启后设备又可正常运行;出现此情况时间不等,每天好几次;

我检查终端电阻处于off(窃以为是这个问题),拨到on,终端协议模块上的bus闪红灯,查阅是总线通讯有问题;

末端接的是in,换个接头情况相同,始终想不通有什么能导致拨到on上反而通讯有问题?以及处于off状态设备会出现上面问题?

望高人解答!!很火急

网友A:
估计你的通讯接头上的线 进与出 接的有问题

网友B:
设置DP通讯速度3M以下,试一试.ON上有问题可能接头有问题.

网友C:
先将各个部分的接线检查一下,然后再去查通讯波特率是否太高

网友D:
看一下电源的情况,过电压,和使用环境是不是温度太高! 前期是没有报总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