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每秒100次起停,每次稳定停止,可能乎?

楼主(2008-06-11):
我目前做一个项目,希望驱动一个转盘(也就几十克重)按以下时序工作:
每次转动一度左右,迅速稳定停止,拍一张照片(ccd曝光时间设为5ms);然后进入下一次转动、停止和拍照,如此循环工作下去。
请问使用步进电机的话,每秒钟能实现100次这样的工作循环么?
我的理解有:
好像伺服电机搞不定这个;
好像这要求步进电机以整步工作为宜;
问题可以归结为步进电机能否在5ms内实现一整步从启动到稳定停止的工作;
问题的关键在于步进电机定位振荡的时间为多少毫秒呢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BOW!

网友A:
我做过步进电机每1秒启停100次,不过,转角是0.9度,而且中间不需要停5ms。步进电机,理论上定位后不振荡,不过我带丝杠的时候,暴光时间大概是0.3ms,是要有一点稳定时间最多做到40点。暴光时间到微秒的时候,就不用稳定时间了,号称可以到100,不过,当时的快门有点问题,不能实用。

ccd曝光时间不能再短些吗?

网友B:
请教一下,用什么来控制步进电机在一分钟内启停呢,谢谢!

网友C:
每秒100次,是不 是啊,

楼主:
to 刘岩利:
(1)曝光时间由成像系统决定,最小只能是5ms了,否则图像信噪比太低;
(2)步进电机理论上定位后怎么会不振荡呢?其每一步的工作过程应该是”启动-加速-到达位置-减速-回调-稳定停止“,见以下链接文件的第10页
ee.seu.edu.cn/~mcheng/steppingmotor.pdf
我想了解这个回调的过渡过程一般会有多少毫秒呢?有没有改进措施,例如加大阻尼、细分?
(3)你当时用的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呢?

楼主:
如题目所言:用脉冲控制 步进电机,希望达到每秒100次起停,每次稳定停止5ms

网友D:
伺服为什么搞不定呢?

楼主:
伺服的调整时间好像至少几十个毫秒吧

另外,如果曝光时间控制在2ms,步进电机能搞定这项工作么?

网友E:
呵呵;这种频率恐怕步进电机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F:
我公司有种电机可以实现,如感兴趣请联系010 8950 2338杨先生

网友G:
和以前接触的一个转台好相似啊。其实步进电机加减速机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伺服未必不能实现,比如直驱伺服就很适合做转台,但是成本不是谁都可以接受的。

不知道你这个是要旋转180度,还是360度?带俯仰角的话,难度就大些。 希望你好运。转台若精度高,带俯仰的时候,难点还是在机械设计方面。

网友H:
步进肯定不行的,考虑一下直流伺服电机吧,而且还必须是有刷伺服,具体参考www.sherry-motion.com

网友I:
建议改一下方案:连续运动、定点1/100秒拍照。

网友H:
或来电话13801635803   陆先生

网友H:
步进电机加速是要有过程的,你时间太短还没加速就要停,根本不可能做到

网友A:
(2)步进电机理论上定位后怎么会不振荡呢?其每一步的工作过程应该是”启动-加速-到达位置-减速-回调-稳定停止“,见以下链接文件的第10页
ee.seu.edu.cn/~mcheng/steppingmotor.pdf
我想了解这个回调的过渡过程一般会有多少毫秒呢?有没有改进措施,例如加大阻尼、细分?
相对于伺服电机,步进已经算是定位后不震荡了的,看了您给的文章,对于其中所描述的震荡,其实只要采用细分驱动,其幅度以及持续时间应该都是可以忽略的。就我之前的经验,给我带来麻烦的,应该不是电机的震荡,而是整个机构在这种“冲击”下的震动。而这个震动持续的时间,与电机的速度、加(减)速度、加(减速)形式都有关系您大概只能在自己的机构上尝试了。而且,我最快只试到8—10ms电机转0.9度,与5ms的指标,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另外,您的CCD可以允许多大的晃动?

(3)你当时用的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呢?

我当时用的是四通的两相57电机,驱动器好象是20806,40细分控制(这样折合到丝杠上,长度比较好算)

楼主:
转盘是被拍摄对象,ccd不在转盘上,不怕振荡的。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需要在考虑一下方案。

网友J:
如果伺服搞不定步进就不用考虑的

网友A:
“转盘是被拍摄对象,ccd不在转盘上”
这样并不意味着就不怕震荡。拍摄对象在拍摄期间震荡,拍出来自然就不清晰。

“如果伺服搞不定步进就不用考虑的”

这话有点偏激了,伺服与步进各有适用的地方,这个应用要求,也许步进好一点。

网友K:
搞不清这是干什么用的,但是个人感觉原方案对电机要求较高,有些勉强,应该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案,例如周公提的

网友L:
我觉得一般的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不行,但现在市面上有很多a系列的伺服或步进电机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电机,楼主可以试试看,楼主自己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供应商给你试机一下,如果找不到的话,我手头上有套样机,可以先给你试用。有需要联系我:zhan0754@yahoo.com.cn

网友M:
我觉得步进不行,毕竟他的惯量太大!
而伺服应该可以,交流伺服性能没得说,估计没问题
直流的话可以用空心杯电机加谐波减速器,配合专用的伺服驱动,可行性比较高

网友H:
电机功率太小,用交流伺服太贵,不划算,直流伺服性价比要高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如果伺服搞不定步进就不用考虑的

伺服电机是";动态静止";,拍摄时不能晃动,步进电机是";静态静止";,在这个场合适用。

网友O:
伺服应该可以搞定吧,不是有速度响应在400HZ以上的吗?

网友P:
步进和伺服都可以实现呀。

网友Q:
中原龙说的对步进和伺服都可以实现呀。

网友R:
将周公说的重写如下:

建议改一下方案:连续运动、定点1/100秒拍照。

每次转动一度左右,迅速稳定停止,拍一张照片.....每秒钟能实现100次这样的工作循环么?

按照楼主的要求,转速约到0.28r/s.

楼主的项目似乎是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业在线检测,机器视觉中最核心的要求是获得对比度良好的照片,而这样的照片却不一定需要停下来拍摄.

理论分析,设工件尺寸30mm,选择合适物镜,令视场为70*49mm.

设相机为640*480的工业相机(30万像素),则1个pixel约为0.1mm.

设转盘直径为100mm.则移动1pixe的角度为:0.065度.

设快门速度为10ms,则10毫秒转动了1度,图像移动了15.4个像素.

因此,为使ccd拍到图像不拖尾不重影,应该选用0.65ms相机,万分之一快门的相机应该不难找,另外就是需要一个高照度的频闪光源做照明.

楼主不必为机构的启停振动而烦恼,建议你将精力放在ccd的抓图上更划算.至于电机,建议使用高分辩率交流伺服或者测速机反馈的直流伺服,令转盘做匀速转动,速度脉动需要更高快门的相机来弥补.对拍摄物体加光电感应或者运动控制器输出位置比较脉冲作为可触发ccd快门信号.

网友R:
简单的说,周公的方案是完全合适的,只是拍照时间改为1/5000秒,如果拍照点的线速度小于100 mm*3.14*2*0.28,快门时间可依比例加大,但应留1倍以上余量,用来给光源控制亮度,否则亮度不好控制.

网友L:
“不听我的意见,肯定后悔”;不好意思,别攻击我,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没有捣毁大家的意思。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简单的说,周公的方案是完全合适的,只是拍照时间改为1/5000秒,如果拍照点的线速度小于100 mm*3.14*2*0.28,快门时间可依比例加大,但应留1倍以上余量,用来给光源控制亮度,否则亮度不好控制.

现在很多AOI的设备上也是这样用的吧。在确定CCD的情况下,用一张编码器卡的连续位置比较功能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T:
步进电机加减速都要几百毫秒呢??1秒种100下起停,能乎么?我看human还差不多

网友U(2008-07-18):
如果伺服都搞不定的话,步进就更搞不定了.

网友V(2010-01-29):
我倾向连续旋转,同步曝光拍摄的办法。我是做灯的。

网友W(2017-08-28):
谢谢分享!大家以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