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D1-40电磁调速器,出现无调速故障

楼主(2008-06-11):
我使用了一台YCT160-4A电磁调速电机,用作污水处理的无级调速,现一开机启动就是最高速,不能调节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1试调反馈量电位器到最小;2检查可控硅是否损坏;3如果是新机请注意接线是否正确;4检查测速电路

楼主:
测速电路如何检查,q

网友B:
测速输出电压 有三根线,交流

网友C:
除了上面大家讲到的问题外,换台调速器试下///

网友D:
如果以前都是正常运行的,可控硅击穿问题最大

网友C(2008-07-11):
如果调速器电源还没开,,也可能是磁钢卡住电机那边.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测量一下励磁电压是不是可以调

网友F:
电机内是不是灰尘多了

网友G:
内部可控硅冲了,我以前碰到过很多次的,,检查机械负载,。。。。

网友H:
1.可控硅击穿!

2。也可能反馈量调节过小。

网友I:
应该是测速发电机这部分问题,不能将速度信号反馈回控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1.可控硅!

2。也可能反馈量调节过小。

呵,可控硅击穿的话保险管就炸掉了,根本是调不起速度啊..    1是反馈测速机出问题或是线路开路了. 2是磁钢可能卡住..\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J:
先弄清楚是调速器的问题还是电磁调速电机的问题,

网友K:
是磁钢可能卡住..\

网友L(2008-09-05):
换个调速器试试

网友M:
我也维修过多台,基本上是可控硅击穿,但不能立即更换,先要查清使可控硅击穿的原因,如输出线短路,负载短路,绝缘损坏等,排除后,才能认定是可控硅自身老化,并可更换,否则需排除故障后才可更换。

网友N(2014-03-11):
调速器接线方法,3脚4脚可以对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