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帮忙,有没有可以根据需要对信号进行保持的设备?

楼主(2008-06-11):
要求如下:

1、输入4~20mA,输出4~20mA;

2、外部开关量信号控制模拟信号输出,当有开关量信号时延时x秒保持信号输出y秒;

3、信号保持时间可以根据需要设定。

网友A:
那你搞个时间继电器不就ok了。模拟信号一般都是连续量,你却要断续控制器,不知道你的具体工艺咋回事。

网友B:
同意1楼的..模拟信号有断续的吗?

网友C:
你可用多段速就可以试下不

楼主:
多谢各位!

我的这里的控制要求是要屏蔽一部分不需要的信号,保持屏蔽前的信号。

外部控制信号是个开关量信号。

用软件组态很简单,比如PLC或DCS软件。现在要求用单个装置,就只有向各位求救了!!

网友D:
使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组信号隔离器就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