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显示错误界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11):
开机后显示如下错误信息!

但各软件都运转正常

楼主:
请各位前辈和高手赐教!

网友A:
连接数据据库出了问题

网友B:
2楼说的不错!

jiu  shi  zhe  ge  wen ti

网友C:
l楼上说得对,看一下你的网络有无问题,

网友D:
l通讯或数据库软件的问题

网友E:
也可能使装了其他的软件,把这个软件的注册信息写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连接数据据库出了问题

楼主:
 请各位能说的再具体点吗,我机子上装的Wincc.6.2 和Wincc flexible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