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补偿?

楼主(2008-06-11):
已知所用电机的总功率,如何计算补偿电容容量?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在论坛上有好多的相关的主题,搜搜看

网友B:
如果要准确的配置,需计算电机的无功容量。

如果是粗略的配置,按电机功率的30-40%选择。

网友C:
知道总功率,你用功率因数表测一下当前的功率因数,看看是多少,然后你想提高到什么程度,在电工手册或电工计算之类的书上有提高功率因数的计算表,通过查表你就可以知道每千瓦需要补偿的数据了!

网友D:
电机的容量*0.485就可以算出要补的无功了,单位kvar.

网友E:
单台电机补偿的容量(1.732*电机额定电压*电机空载电流/1000)Kvar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