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标明是额定电压380V的交流变频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接220V的用吗

楼主(2008-06-11):
请问标明是额定电压380V(没有标明是220/380V两用的)的交流变频电机 可以用变频器接220V的使用吗 这样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具体要看电机接线盒内的接线方式,如果是Y接,可以将其改为△后,再接入到三相220V的变频器中,注意,变频的功率应放大1.732倍。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220/380V两用的 上面是标的220V应使用三角形接线 但今天我看到他们用的一个新电机 标明额定电压380V  我建议他们用380V因为电机标明额定电压380 他们偏偏用220V  而且是Y接 试了下转了 说这样可以的 搞的我很郁闷 请问如果不改成三角接法也可以用吗?有没有什么影响?有没有哪位试过

网友B:
我觉的那样可以不太好;变频器有可能会自动保会的;显示缺相

网友A:
在三相220V电压条件下,仍然用Y接线方式,电机的输出功率受到限制影响,仅仅是原功率的1 /3左右。

如果在以上环境下能够正常使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原来选用的电机功率偏大。这样也好,可以省一点电(无功)。

楼主:
谢谢楼上!!我那用的是个泵功率是0.37KW 我想知道他们这样接可以长期使用吗?没有影响吗

网友A:
能否长期使用,需测量电机的温度,看他是否正常,需测量电机的电流,看他是否超出许可的范围。

网友C:
电磁转矩T=Ct*转子电流*磁通*功率因数

额定状态下,空载时定子电流基本上是励磁电流,功率因数低,小于0.2。负载增加,定子有功分量增大,功率因数大。额定负载,功率因数最大。

如果负载大了,电机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D: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