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功率???

楼主(2008-06-11):
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3,

还是原来功率的1/1.732.

我认为是原来功率的1/1.732.
对吗??

网友A:
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3。

楼主:
电机功率=1.732*电压(380)*电流*功率因数*效率。

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电流下降1/1.732,电压还是380V,所以,

楼主:
电机功率=1.732*电压(380)*电流*功率因数*效率。

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电流下降1/1.732,电压还是380V,所以,
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1.732.

而不是1/3, 对吗??

网友B:
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电流下降为原来的1/3,电压还是380V,所以,
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3。

网友B:
角接时,线电压=相电压,线电流=√3*相电流=√3*380/Z

星接时,线电压=√3*相电压,线电流=相电流=220/Z

星接时线电流仅为角接时的1/3,故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3。

Z:每绕组的阻抗

网友C:
请问角接时每个绕组的工作电压是380V该成星接后该绕组的电压是否还是380?比如说,一个220V60W的灯泡,接到110V的电压上他的功率会是30W吗?

网友D:
    功率是原来的1/3。

网友E:
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3。转距也是

网友F:
我也觉得是1/3...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根号3分之一

因为角接时,线电流=√3*相电流=√3*380/Z 。假如该电机铭牌上数据为  :三角接法 额定电流=100A,额定功率为P1,就是说电机的每相绕组上允许流过的电流是100/√3安培,P1=√3*380*100*效率*功率因数。

而星接时,线电流=相电流。

也就是说在星形的情况下,电机可以输出的功率P2=√3*线电压*线电流*效率*功率因数=√3*380*(100/√3)*效率*功率因数=P1/√3。

网友H:
 功率绝对是原来的 1/3,书上就有.

网友G:
我错了

应该是3分之1

星型时线电流达不到100/√3的

楼主:
听雨观雪

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电流下降为原来的1/3,电压还是380V,所以,
角接-380V电机,星接时,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3。 Z:每绕组的阻抗
电机的阻抗是变的。

我知道,星角启动时,角接-380V电机,星接启动时,启动电流下降为原来的1/3,

但工作时,工作电流可以达到相电流,这时的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1.732. 。对吗??

网友B:
楼上的,计算公式我已经给出来了,找找资料书籍再好好看看。

星角启动时,角接-380V电机,星接启动时,启动电流下降为角接时的1/3,

星接工作时,工作电流也为角接时的1/3,这时的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3。

网友I:
星接工作时,工作电流也为角接时的1/3,这时的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3。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计算公式我已经给出来了,找找资料书籍再好好看看。

星角启动时,角接-380V电机,星接启动时,启动电流下降为角接时的1/3,

星接工作时,工作电流也为角接时的1/3,这时的功率是原来功率的1/3。

说的没错

网友G:
WX123跟我开始想的一样

哈哈 错了哈

楼主:
我看了一下06年5月31日的 工作记录;
空调室有二台风机,一台送风机,型号:Y200L-4,30KW,角接380v,电流;56.8A, 大连电机厂。
一台回风机 ;22KW.
当时为了节能,都改成星型运转;
改后,22KW回风机: 启动电流约100A,工作电流10A,
30KW 送风机 : 启动电流约120A,经30秒下降到工作电流37A, 运行了几天,
电机温度70度左右。
请大虾算算,这时30KW 送风机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K:
如没说错,此时的功率应该是二十KW左右.

网友L:
电压是三角形接法的1/3,电流为3的平方根的倒数,剩下的自己算

网友M:
电动机正常运行,U=4.44fNk

U=4.44fNk@

@=U/4.44fNk

因为改为星型接法,端电压降低,磁通减弱,电磁转矩下降。

每相绕组承受电压下降了1.732倍,星星连接,线电流等于相电流,而三角连接的线电流为1.732倍相电流。

所以是1/3倍。

实际中,额定运行是电动机效率最高的。

以前我在工作中有一次也把角型的电机改成过星型连接,但是工作一周后电机坏,电机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