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张力控制求救

楼主(2008-06-11):
卷取机用的变频器在切割之后突然没了张力过了几秒钟就又好了,其他时候没事就是在切割时出现。有时侯没弄好就断带了,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A:
不知道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是不是初始张力或者静止张力太小了或者切割粘贴设计不合理?供参考

楼主:
我们公司都是用在卷取机上的,做的是胶布.用的是带速度和转矩控制的宏.

上面的初始张力或者静止张力应该怎么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