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问,怎么做欧姆龙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8-06-11):
请问,怎么做欧姆龙的编程电缆;

网友A:
232口的简单
编程口的复杂些

网友B:
买一个算了,少于100元,关键是那个编程口的头子不好买,232的可以自己做,成本少于10元。

网友C:
呵呵;OMRON PLC要看具体的系列;

网友D:
关键是那个编程口的头子不好买,232的可以自己做

网友E:
深圳华强北大把的有卖的,随便你挑

网友F:
上面那个图非常不可靠,短时间试验用一下可以,长时间使用容易烧串口